LVDS走线问题

楼主:
如图,问题是IN0--IN2用示波器测有信号 但IN3上没有信号。请问问题出在哪?LVDS布线有什么注意事项,原则?有没有在线仿真的软件对PCB进行仿真。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网友A:
差分走线一般性原则就是等长等距

网友A:
首先你肯定要先检测你的PCB板子有没有线路上的连接问题,就是有没有断路之类的。有可能板子本身线没连上。也有可能是PCB板子做工不好线路没连上。我以前就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文件上线路是好的,但是实际出来的板子线路有地方是断的。。这种最坑爹了。先把这种基本的问题查了没错之后再来看电路上有没有哪里出错了。或者芯片上有没有出错了。

网友:
至于在线对PCB进行仿真的软件,我没接触过,不知道有木有

网友:
听说一个叫easyEDA的在线软件可以PCB仿真,我没用过,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刚看了下。cadence的PCB SI也能进行PCB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肯定要先检测你的PCB板子有没有线路上的连接问题,就是有没有断路之类的。有可能板子本身线没连上 ...

网友:
IN0--IN2有信号 但IN3上没信号,检查一下焊接连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分走线一般性原则就是等长等距

对走线的宽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走线的宽度有没有要求

走线的线宽是看你电流的大小,跟这个没的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线宽是看你电流的大小,跟这个没的关系的

在差分走线时遇到交叉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差分走线时遇到交叉怎么处理

交叉???你是现在碰到了这种情况吗?一般来说就是调整线路了。等下我画个例子给你看看

网友:
是 芯片的IN3-在左IN3+在右  但连接器接头的IN3+在左IN3-在右

网友:
如这个图,大概示范了一下,假设上面两个焊盘网络位置正好跟下面反了,而他们是一对差分对。那你就可以从那个焊盘旁边绕上去绕路走。这个只是个粗糙的示范,大概意思你明白下。还有就是如果不等长可以通过走蛇形线进行调整

网友A: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你能把布局调整下,线路再调下看看能不能更顺的去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你能把布局调整下,线路再调下看看能不能更顺的去走。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接头是贴片封装 引脚比较密 基本上饶不过去 我再想想其它办法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头是贴片封装 引脚比较密 基本上饶不过去 我再想想其它办法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可以中途换层然后在半路绕一遍再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