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D18532的导通问题

楼主:
我用N-MOS的具体型号是:csd18532   ,用来做无刷电机驱动。

我是拿单个csd18532来测量的
用二极管档 表笔正接N-MOS的D(栅极),表笔负接 G (门极)    这时DS表笔正方向都是导通的并且能够保持。 表笔负接N-MOS的D(栅极),表笔正接 G (门极) 这时DS方向上是关断的并且能够保持,SD方向上有一个二极管。
道理上说应该是给一个GS正向电压 DS导通  现在是给一个DG电压DS导通了,不明白这个道理。

要如果是给DG电压 DS导通的话,因为我的G电压电压是低于15V的,按照这个道理,无论我给高低电平,DS都是导通的,这回导致一上电就会烧毁。

网友:
楼主是谈用万用表判断MOS管好坏的,还是在说电路的?

看了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

有关MOS管好坏的判断,网上应该可以找到,建议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