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样片】+TI 样片快递

楼主:
TI 样片快递

   目录

1. 概述

2. 样片订单

3. 样片详解

4. 订样片体会

1. 概述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环境传感器信号采集的项目,关注了TI的温度传感器TMP107一段时间了,订样片把其他小伙伴也一起选走。包括LED驱动,LED电压驱动,仪表放大器,电机驱动芯片各一个。感觉TI的样片服务在贴近客户上有了变化,关注更细致了,而且审核也更细致了。

2. 样片订单

2.1  本次活动样片选择活动页面链接如下图,涂荧光黄的是本次选择的样片。尤其是TMP107就是那个温度传感器了。

3.2 下订单

从首页的链接就直接跳入了各自样片选择页面,然后选择不同封装所对应的型号,就可以加入自己的样片购物车中了,当然首先要注册TI账号并登陆进去,最后的生成购物车内如下:

3.3 审核和生成订单

从上述购物车中点提交,就进入下单环节,需要选择是否同意有关规定以及是军用还是民用,最终用户,通讯地址等。最后提交订单等待确认。

当天就会得到经审核确认的订单发到邮箱里。

3. 样片详解

TI的样片都是顺丰发货,顺丰发货目前看是最快的。订单确认后很快就收到包装完好的样片。逐个详解如下。

3. 1. TLC5951 ——具有 7 位点校正和 8 位全局亮度控制功能的 24 通道、12 位 PWM LED 驱动器,
        TLC5951 具有 7 位点校正和 8 位全局亮度控制功能的 24 通道、12 位 PWM LED 驱动器,可以达到4096级PWM亮度调节和128级恒流校正的LED驱动器,可以直接驱动多组LED灯,
* 特性
  • 24-通道恒流输出
  • 输出电流: 40 mA
  • 可选灰度控制:12-位 (4096 级), 10-位 (1024 级), 8-位 (256 级)
  • Dot Correction (DC): 7-Bit (128 Step)
  • LED 供电电压最大 15 V
  • VCC = 3.0 V - 5.5 V
  • 电流精度通道间 = ±1.5%
  • CMOS  I/O数据传输速率: 30 MHz
  • 33-MHz 控制时钟
  • 最低环境温度: –40
逻辑原理图如下:

* 封装有2种: 这次申请的样片是HTSSOP封装(DAP)

* 最神奇的应用是在键盘的背光控制,见过Mac的键盘吗,是带着自动变亮度的背光的,这个驱动就可以使你的键盘也这么炫。

给上传一个说明分享看看。
3.2. TPS92512HV——用于 LED 照明的 2.5A 电流降压稳压器
        TPS92512/HV 为 2.5A 降压电流稳压器,其集成有 MOSFET,用于驱动高电流 LED。 这两款 LED 驱动器的输入电压上限分别为 42V 和 60V (HV),并且可在峰值电流模式控制下以用户选择的固定频率工作,同时可提供出色的线路和负载调节性能。TPS92512/HV LED 驱动器特有分别用于模拟调光和脉宽调制 (PWM) 调光的独立输入,并且不会影响到亮度控制,对比度分别高达 10:1 和 100:1 以上。 PWM 输入符合低压逻辑标准,可轻松连接各类微控制器。 通过 IADJ 输入,可使用 0V 至 1.8V 的外部信号在 0V 至 300mV 范围内调整模拟 LED 电流设定值。对于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 TPS92512/HV LED 驱动器的多灯串应用,可通过外部时钟来过驱动内部振荡器,以确保所有转换器工作在同一频率下,从而降低出现拍频的几率并简化系统电磁干扰 (EMI) 滤波设计。 该器件具有一个带滞后功能的可调节输入欠压闭锁 (UVLO) 引脚,可根据具体的电源电压条件灵活设置起始/停止电压。TPS92512 具有逐周期过流保护和热关断保护。 该器件采用 10 引脚 HVSSOP PowerPAD™ 封装。

* 特性
•        集成 200mΩ 高侧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        4.5V 至 42V 输入电压范围(TPS92512HV 为 4.5V 至 60V)
•        0V 至 300mV 可调基准电压
•        ±5% LED 电流精度
•        100kHz 至 2MHz 开关频率范围
•        专用脉宽调制 (PWM) 调光输入
•        可调节欠压闭锁
•        过流保护
•        过热保护
•        MSOP-10 封装,采用 PowerPAD
* 具体的逻辑图如下

* 封装只有一种 HVSSOP

* 这款芯片应该是和LM3406稳压器系列通用的,和内置MOSFET,节省了芯片尺寸。是一款专用的LED稳压器。

3. 3. DRV8701—— H 桥栅极驱动器
        DRV8701 是一款采用 4 个外部 N 通道 MOSFET 的单路 H 桥栅极驱动器,主要用于驱动 12V 至 24V 双向有刷直流电机。该器件可通过 PH/EN (DRV8701E) 或 PWM (DRV8701P) 接口轻松连接控制器电路。 内置的感测放大器能够实现可调节的电流控制。 这款栅极驱动器内置有相应的电路,以便能够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 PWM 电流斩波来调节绕组电流。DRV8701 采用 9.5V VGS 栅极驱动电压来驱动高侧和低侧 FET。 所有外部 FET 的栅极驱动电流均可通过 IDRIVE 引脚上的单个外部电阻进行配置。低功耗睡眠模式可将内部电路关断,从而实现极低的静态电流消耗。 这种睡眠模式可通过将 nSLEEP 引脚置为低电平来设定。该器件内置以下保护功能:欠压锁定、电荷泵故障、过流关断、短路保护、前置驱动器故障以及过热保护。 故障情况通过 nFAULT 引脚指示。

* 特性
•        单路 H 桥栅极驱动器
o        驱动 4 个外部 N 通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o        支持 100% 脉宽调制 (PWM) 占空比
•        5.9V 至 45V 工作电源电压范围
•        两个控制接口选项
o        PH/EN (DRV8701E)
o        PWM (DRV8701P)
•        可调节栅极驱动(5 级)
o        6mA 至 150mA 拉电流
o        12.5mA 至 300mA 灌点流
•        支持 1.8V、3.3V 和 5V 逻辑输入
•        分流放大器 (20V/V)
•        集成 PWM 电流调节功能
o        限制电机浪涌电流
•        低功耗睡眠模式 (9μA)
•        两个低压降 (LDO) 稳压器,用于为外部元件供电
o        AVDD:4.8V,最高支持 30mA 输出负载
o        DVDD:3.3V,最高支持 30mA 输出负载
•        小型封装尺寸
o        24 引脚超薄型四方扁平无引线 (VQFN) (PowerPAD)
o        4.0mm × 4.0mm × 0.9mm

具体逻辑原理图如下:

控制逻辑和原理如下

* 具体封装为VQFN一种
DRV8701        VQFN (24)        4.00mm × 4.00mm × 0.90mm

* 具体可以应用在各种电机控制的情况如机器人,吸尘器等家用和工业用电机的MOSFET控制。

4. TMP107 ——具有双向 SMAART 线接口和 EEPROM 的数字温度传感器
        TMP107 数字输出温度传感器支持以菊花链方式连接共 32 台设备。 每个传感器具有唯一的 5 位地址,存储于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 中。 TMP107 能够以 0.015625°C 的分辨率读取温度,在 -20°C 至 +70°C 温度范围内的精度达 ±0.4°C。 在具有高精度要求的应用中,TMP107 是负温度系数 (NTC) 和正温度系数 (PTC) 热敏电阻的理想替代产品。存储于 EEPROM 中的 5 位唯一地址在自动地址分配操作期间确定,并且基于每个传感器相对于 SMAART 线主机的位置。 该器件有多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最大程度提高了自身灵活性,不仅可针对电池操作降低功耗,还能够为实时控制应用提供高更新率。
TMP107 是各类工业、仪器仪表、通信和环境应用中扩展温度测量的理想选择。 TMP107 采用 8 引脚小外形尺寸集成电路 (SOIC) 封装,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 -55°C 至 +125°C。

* 特性
•        高精度(未经校准):
o        –20°C 至 +70°C 范围内为 ±0.4°C(最大值)
o        –40°C 至 +100°C 范围内为 ±0.55°C(最大值)
o        –55°C 至 +125°C 范围内为 ±0.7°C(最大值)
•        高分辨率:14 位 (0.015625°C)
•        兼容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 的 SMAART 线 接口:
o        最多可以菊花链方式连接 32 台设备
•        EEPROM 存储器,用于唯一寻址、跳变电平编程和通用存储
•        持续转换和关断模式,可实现节能
•        针对定制更新率和节能用途的单次转换模式
•        可编程报警功能
•        工作温度范围:-55°C 至 +125°C
•        工作电源范围:1.7V 至 5.5V
•        封装:小外形尺寸集成电路 (SOIC)-8

* 具体逻辑控制图如下

* 类似温度传感器参数对比如下

* 封装只有1种SOIC。

* 具体可以应用在多种高精度的温度测量环境,如工艺流程中和冷库中,在多点测量时更显示出特点。

3.5. INA188 ——36V、零漂移、轨到轨输出仪表放大器
        INA188 是一款精密的仪表放大器,其采用德州仪器 (TI) 专有的自动归零技术,可实现低偏移电压、近零偏移和增益漂移、出色的线性度以及向下扩展至直流的超低噪声密度 (12nV/√Hz)。INA188 经优化可提供超过 104dB 的出色共模抑制比 (G ≥ 10)。 出色的共模和电源抑制性能可为高分辨率的精密测量应用提供支持。 这种通用型三运放设计可提供轨到轨输出、由 4V 单电源或高达 ±18V 的双电源供电的低电压运行以及一个高阻抗的宽输入范围。 这些规范值使得该器件成为通用信号测量和传感器调节应用(如温度或桥式应用)的理想选择。可通过单个外部电阻在 1 到 1000 范围内设置增益。 INA188 设计为采用符合行业标准的增益公式: G = 1 + (50kΩ / RG)。 基准引脚可用于单电源运行过程中的电平转换或者用于偏移校准。

* 特性
•        出色的直流性能:
o        低输入偏移电压:55μV(最大值)
o        低输入偏移漂移:0.2μV/°C(最大值)
o        高共模抑制比 (CMRR):104dB,增益 ≥ 10(最小值)
•        低输入噪声:
o        1kHz 时为 12nV/√Hz
o        0.25 μVPP(0.1Hz 至 10Hz)
•        宽电源范围:
o        单电源:4V 至 36V
o        双电源:±2V 至 ±18V
•        通过单个外部电阻设置增益:
o        增益公式:G = 1 + (50kΩ / RG)
o        增益误差:0.007%,G = 1
o        增益漂移:5ppm/°C(最大值),G = 1
•        输入电压:(V–) + 0.1V 至 (V+) – 1.5V
•        已过滤射频干扰 (RFI) 的输入
•        轨到轨输出
•        低静态电流:1.4mA
•        工作温度范围:-55°C 至 +150°C
•        小外形尺寸集成电路 (SOIC)-8 和双边扁平无引线 (DFN)-8 封装
* 应用范围
•        桥式放大器
•        心电图 (ECG) 放大器
•        压力传感器
•        医疗仪表
•        便携式仪表
•        衡器
•        热电偶放大器
•        电阻式温度检测器 (RTD) 传感器放大器
•        数据采集
* 具体参数表如下

4. 订样片体会
        这次订样片过程比较长,看了审核也更细致了,第一次因为提供的公司网址没有被访问到被取消了。第二次订样片,对选样片的型号和用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交流,而且还提出了建议的替换型号。
        其实,这样更好,因为申请样片就是为了比较和试用的。如TI这样大的公司,型号和品种之多是比较难于迅速选择最合适的,如果能得到建议和咨询,当然是很好的事情,这说明TI在技术服务上更细致和积极了。总之,感觉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