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了一篇金属探测器的论文,发现其线圈震荡电路有部分不理解,求指导,在线等

楼主:
真的不懂三极管那部分的电路,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原帖地址:看到一篇关于金属探测器的论文,上面有个振荡电路原理不是很懂。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699&fromuid=64182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这里三极管用于放大输出功率,属于常规电路,有何疑问?你的基极偏置电阻没有与基极连接,电路图上必须画上连接点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三极管用于放大输出功率,属于常规电路,有何疑问?你的基极偏置电阻没有与基极连接,电路图上必须画上 ...

那我要怎么测试它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要怎么测试它是否正确

“那我要怎么测试它是否正确”
你需要说明“它”是指什么,否则谁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我要怎么测试它是否正确”
你需要说明“它”是指什么,否则谁也不知道。

应该要有交变的电流吧,因为我的线圈里要产生磁场。然后我用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磁场的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有交变的电流吧,因为我的线圈里要产生磁场。然后我用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磁场的变化

有,就是根据金属的电流磁效应来探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就是根据金属的电流磁效应来探测

那我要如何用示波器检测呢?是看线圈的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有交变的电流吧,因为我的线圈里要产生磁场。然后我用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磁场的变化

估计这个电路是忽悠。
1、和线圈串联的电阻图中标注是200千欧,绝大部分电压落到电阻上,线圈中交变电流很小。
2、三极管在此是放大,但集电极负载电阻达675千欧,发射极电阻达200千欧,三极管中电流这么小,放大个什么?相反,基极上两支电阻却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这个电路是忽悠。
1、和线圈串联的电阻图中标注是200千欧,绝大部分电压落到电阻上,线圈中交变电流 ...

我查了另外一篇,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电阻全都是要缩小1000倍的。如果是这样,您看这个电路还合理吗?我还是不懂这个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另外一篇,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电阻全都是要缩小1000倍的。如果是这样,您看这个电路还合理吗?我还是 ...

即使所有电阻数值均适当,这个电路是否能够探测到金属,非常值得怀疑。
在5楼你说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磁场的变化,那属于直接测量,磁场微小的变化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即使所有电阻数值均适当,这个电路是否能够探测到金属,非常值得怀疑。
在5楼你说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磁场 ...

啊??那要怎么解决呢?我本来的思路是这个线圈内产生交变的磁场,然后我用3503霍尔传感器去检测它的磁场变化,其产生的电压经过AD转换传给单片机,用程序来判断是否存在金属。若霍尔传感器检测的磁场变化微小的话,就意味着无金属时与有金属时的电压差几乎为0,那我这样根本就无法判断啊老师! 求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即使所有电阻数值均适当,这个电路是否能够探测到金属,非常值得怀疑。
在5楼你说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磁场 ...

我3503霍尔传感器的输出后面还加了2级的LM358放大检波电路,按照理论和目前的multism仿真来看,放大1mv的信号都没问题,不过实际仿真出来的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我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时发现,无论我怎么调节滑动变阻器,波形都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那要怎么解决呢?我本来的思路是这个线圈内产生交变的磁场,然后我用3503霍尔传感器去检测它的磁场 ...

没错,确实无法使用。所以才说此电路非常值得怀疑,甚至是忽悠。
潜艇是在海水中的一块很大的金属,到现在主要还是靠潜艇发出的声音来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3503霍尔传感器的输出后面还加了2级的LM358放大检波电路,按照理论和目前的multism仿真来看,放大1mv的 ...

二战时为对付德国潜艇,美英曾实验测量潜艇对地球磁场的影响(扰动),结果是无疾而终。最后还是要靠飞机目视侦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确实无法使用。所以才说此电路非常值得怀疑,甚至是忽悠。
潜艇是在海水中的一块很大的金属,到现 ...

那老师,我现在如果要改正的话要怎么改,或者说,我的思路要怎么转换一下?因为我要用到单片机,所以AD转换我觉得是少不了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战时为对付德国潜艇,美英曾实验测量潜艇对地球磁场的影响(扰动),结果是无疾而终。最后还是要靠飞机目 ...

我这思路也是从参考论文里吸取过来的,然后我刚才又想了一下,即使磁场变化微弱,那么电压信号的变化也微弱,如果我的运放电路理想的话,我还是可以知道有无金属时的电压差大概的范围,如果我加上均值滤波算法的话,我就可以把电压差定在某个具体的数值上,这样的话不是可以判断了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师,我现在如果要改正的话要怎么改,或者说,我的思路要怎么转换一下?因为我要用到单片机,所以AD转 ...

我不知道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
依我看此方案应该彻底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思路也是从参考论文里吸取过来的,然后我刚才又想了一下,即使磁场变化微弱,那么电压信号的变化也微 ...

这个方案,是使用多谐振荡器产生矩形波,由三极管一支三极管放大,放大后仍然是矩形波。矩形波施加到电阻与串联到线圈上。如果线圈附近有金属物体,线圈的电感量会变化,与电阻的分压也会变化,从而线圈中的电流变化,产生的磁场变化。用霍尔传感器测量出这个变化。
问题在于:线圈中电流变化非常小,故磁场变化也非常小。霍尔传感器测量的结果,可能是10000和10001的差别,甚至更小。这已经很难与噪声相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师,我现在如果要改正的话要怎么改,或者说,我的思路要怎么转换一下?因为我要用到单片机,所以AD转 ...

测量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的用霍尔传感器的方法是直读法。还有一种方法称为差值法,或者叫平衡法。惠斯登电桥是典型的平衡法。平衡法并不直接测量,而是将被测量与一个已知量进行比较,测量二者之差。例如惠斯登电桥就是拿未知电阻与已知电阻进行比较,直到电桥平衡,即检流计指示为零。注意惠斯登电桥上检流计并没有刻度,是不能读出数值的。
天平也是平衡法。天平测量的是待称物体和砝码,增减砝码,到天平平衡,即认为待称物体质量与砝码相等。
平衡法要比直读法准确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师,我现在如果要改正的话要怎么改,或者说,我的思路要怎么转换一下?因为我要用到单片机,所以AD转 ...

我只知道以前曾有一种金属探测器,里面是两个振荡器,其中之一振荡频率可调。两个振荡器之一是LC振荡器,其电感伸出作为探测线圈。使用前将两个振荡器振荡频率调到相等。如果有金属接近线圈,那么这个振荡器因线圈电感量发生微小变化,振荡频率也会发生微小变化,两个振荡器振荡频率不再相等。测量的是两个振荡器振荡频率的差值,即差频。
如果两个振荡器原来振荡在100kHz上,因靠近金属一个振荡器变化万分之一成了100010Hz,那么差频就是10Hz。10Hz的频率变化,人耳都可以分辨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要怎么测试它是否正确

楼主帖电路并不实用,相关细节maychang已经讲的很透彻,在此不再复述。提点建议,楼主想制作高性能的金属探测器的想法值得鼓励,但从楼主的困惑看,楼主还很缺乏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需要大量的学习。就楼主帖电路而言,先不管其是否实用,电路原理应该要能看懂,任何一个上过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一个月以上的大学生都应该能看懂,该电路比课后作业还简单。就算不是上过大学的,去看看关于晶体管和电子电路的相关书籍,学起来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我在小学高年级期间去自学的晶体管电路知识就不比楼主帖简单。
DIY,一定要从简开始,在DIY的过程中一定要去学习、弄懂电路原理,否则收益会非常有限。注意工程师和生产线组装工人的区别。高性能的金属探测器不简单,并不适合楼主当前的电子技术知识及能力水平,还是先学习吧,做点简单的项目,别要求太高,否则结果不难预测,还影响自己的信心和学习热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电路并不实用,相关细节maychang已经讲的很透彻,在此不再复述。提点建议,楼主想制作高性能的金属 ...

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能检测磁性材料的金属探测器,哪怕只能检测铁都行,的确我现在连基础都不扎实,我是个大学生,我们学校基本上也没人会模电,老师的水平也只能说一般般吧,就像我昨天发的LM358的仿真电路图那样,这个图我给老师看过了,他说没问题,然后我才用面包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电路并不实用,相关细节maychang已经讲的很透彻,在此不再复述。提点建议,楼主想制作高性能的金属 ...

我是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模电还有电力电子技术这些东西学的时候并没有在意,自从参加了一些比赛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模电和电力电子技术、电路这些东西如此重要,可是现在自学起来却困难重重,有些术语并不清楚它的意思,因为老师也没教,只是按照课本PPT照念,而且我在的学校也不是特别好的大学,所以还是希望您能多指导指导我,谢谢

网友:
其实我也是在向着硬件工程师的路上出发,只因我觉得电子世界也充满了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能检测磁性材料的金属探测器,哪怕只能检测铁都行,的确我现在连基础都不扎实,我是个 ...

检测多大的铁质材料?多远的检测距离?使用场合如何?不去搞清前提,你的想法就毫无意义可言。你既是大学生,又是电类专业的,不可能不学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更不能说你们学校就没人懂,懂到什么程度算“懂”?好好看教材吧,其实在大学应该自学为主。什么老师算好?MIT和哈佛之类的算好吧?网上有他们的公开课,也有翻译过来的中文版教材,在本站下载中心就有相关资源,去看看再下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