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驱动电源图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好小的图儿。。我不懂。。。帮顶,顺便帮忙呼唤下大神@maychang  @仙猫 @小玉 @dontium 又来劳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图小点击图片放大即可。这个是常识不说了。哈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小点击图片放大即可。这个是常识不说了。哈啊哈

把多余的白边切掉,调整到适当的分辨率再上传才是常识。
去掉白边能充分利用显示窗的有效面积。

网友:
就那几个鬼元件还把它搞个框,又搞那么多网络标号,24V电源又不知道加在哪两端!!!

网友:
画个电路图也要和别人捉迷藏,

左上方的电流方向应该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Q5呢?

网友:
这是不是个正儿八经的电路都成问题。
・1N4728是3.3V稳压管,和Q6配合怎么做出9.1V电源的?
・两种“地”是什么关系?
・9.1V总是加在Q4门极上,Q4总是导通?
・"IN-"和"Out+"分别是什么?
・8.5V从哪来?相对那个“地”而言?
・……

网友B:
U3A和U3B应该是同一片双运放,居然一个电源电压是8.5V,另一个电源电压是9.1V。
图中有两个地线符号,也不知道两个地线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A:
in4728确实写错了.是in4739稳压9.1v,24vdc和IN-,即输入端.out+和out-是输出端,在60V。LED驱动芯片是LM3429

网友:
OUT+与out-之间有个51K电阻。

网友C:
LED驱动芯片是LM3429,这个芯片在哪个地方,还搞这堆电路弄啥哩
图看着确实费劲,还搞两个地?

网友:
这个是我抄的一块板各功能也出来了,板子是正常。但原理没看得太懂,请指教各位。

网友:
可否支持PDF格式上传啊

网友:
大仙们,这是张整个电路,请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为啥都没人回应了?

网友:
管理员召唤一下大仙们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3A和U3B应该是同一片双运放,居然一个电源电压是8.5V,另一个电源电压是9.1V。
图中有两个地线符号,也不 ...

老师,我这里也有一块板子,也是两个地没有什么关联,按道理不应该啊,为什么这个跟我的一样,难道我们忽略了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驱动芯片是LM3429,这个芯片在哪个地方,还搞这堆电路弄啥哩
图看着确实费劲,还搞两个地?

我的板子也是,单片机的地,和电源地竟然不在一起,没导通,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4728确实写错了.是in4739稳压9.1v,24vdc和IN-,即输入端.out+和out-是输出端,在60V。LED驱动芯片是LM3429

我在抄一块板子,感觉问题多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4728确实写错了.是in4739稳压9.1v,24vdc和IN-,即输入端.out+和out-是输出端,在60V。LED驱动芯片是LM3429

我在抄一块板子,感觉问题多多啊!!!!!!!!!!!

网友:
那你调出功能了吗?

网友:
我就是不明白这点,运放在这起到什么作用,来控制三极管的,后面有两个mos管是如何工作的?刚入行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已经知道这块板的运作方式了,再经比较器后,运放的地通侧与驱动电源低接通,是通过Q4Q5开关来定,整个一大片都是为了保护输入与输出过压短路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抄一块板子,感觉问题多多啊!!!!!!!!!!!

我公司是做LED电源方案推广的,都是量产的方案,如果需要请加QQ:2402577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