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问题,程序进入__program_start()子程序,死在这个函数里面,不出来。

楼主:
你好,我在跑MSP430程序时,进入这个子函数__program_start,并死在里面,我怎么解决?网上说,程序里面有大的数组,可是我都讲数组定义成__no_init,可是程序还是不可以,怎么办?还有一种方法是修改启动文件,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修改?请提供一下帮助,谢谢。

网友:
以前430刷彩屏遇到过大数组的问题,忘记咋解决的了,改启动文件不会

网友:
            有循环吗?

网友:
数组定义成__no_init,是不是就是把数组注释掉了呢。看看编译的结果。生成文件变小了吗。__program_start能判断是在执行什么的时候死了吗。启动文件我也没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