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3 为什么每次只能收到4个字节?谁有例程发我一份?我用的红牛板。

楼主:
stm32 串口3 为什么每次只能收到4个字节?(要求收8个)为什么?或者谁有例程发我一份?我用的红牛板。

网友:
你用的标准库还是HAL库啊?

网友:
不太清楚,本人小白,刚接触stm32,在开发板上自带的例程上改的

网友:
你好好看看程序,是不是哪里限制串口3接收字节的长度,是不是有哪个变量在做鬼

网友:
大神,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发过去帮我看看?

网友A:
例程本身就应该可以接收啊。主要就是中断接收函数部分。把数组存入数组,计数器加一。数组稍微大一点。主程序判断,打印信息。就这个思路就行。

网友:
1、你是单字节发送吗?
2、你的buffer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程本身就应该可以接收啊。主要就是中断接收函数部分。把数组存入数组,计数器加一。数组稍微大一点。主程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hh[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LCD_ShowNum(105,60,hh[0],3);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08)
                flag++;
                hh[1]=hh[0]+1;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Delay2(1);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DISABLE);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1);

                Delay2(1);
        }
}

这是例程里的中断服务函数,只能接受单字节,要怎么改改才能接受多字节呢?我改了改没改成功,您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是单字节发送吗?
2、你的buffer多大?

发送没问题,但是接受只能最多接收4个字节,我是用串口助手发的,buffer是64字节

网友:
LCD_ShowNum(105,60,hh[0],3); 注释掉,串口发送也别在中断里发了。
初始化,不要使能发送中断。
hh[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改了
hh[count++] 变成 这样 。

hh[1]=hh[0]+1;   也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