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一波自制的LM358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
我把它硬件仿真出来,却发现没有放大作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制放大电路

自制放大电路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
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A:
U1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无法为运放提供偏置电流,导致第一级运放饱和。至于第二级,当然也饱和。

网友B:
LM358的增益带宽是多少?是不是么有注意增益带宽积的限制

网友C:
如二楼所说,第一级需要偏置的。

再者,第一级放大46DB,有些大,很容易自激的。与第二级又 是直接耦合,前级工作点稍有变化,后级就吃不消。

网友:
单电源 需要直流偏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1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无法为运放提供偏置电流,导致第一级运放饱和。至于第二级,当然也饱和。

他应该是饱和吧,没有直流偏置仿真也有结果的。如果那个反馈电阻改小点,直接测U1A输出是有正弦数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1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无法为运放提供偏置电流,导致第一级运放饱和。至于第二级,当然也饱和。

书上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是这样连呀,是不是因为现实中它并不是处于理想状态?真心不懂,望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二楼所说,第一级需要偏置的。

再者,第一级放大46DB,有些大,很容易自激的。与第二级又 是直接耦合 ...

那我把200K电阻改为50K呢,然后中间级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呢?这样能达到我要放大的效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M358的增益带宽是多少?是不是么有注意增益带宽积的限制

宽带增益积好像是1MH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二楼所说,第一级需要偏置的。

再者,第一级放大46DB,有些大,很容易自激的。与第二级又 是直接耦合 ...

好像真的有自激现象发生,我昨天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应该是饱和吧,没有直流偏置仿真也有结果的。如果那个反馈电阻改小点,直接测U1A输出是有正弦数值的

你是说前级饱和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应该是饱和吧,没有直流偏置仿真也有结果的。如果那个反馈电阻改小点,直接测U1A输出是有正弦数值的

我昨晚测试的时候把200K改为了50K,然后我分别用示波器测了信号输入端的波形和前级放大后的输出波形,发现信号的幅值真的有变化,波形变高了,不过是方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晚点去实验室发波形图给大家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宽带增益积好像是1MHZ吧

我查了一下,LM358的增益带宽积是0.7MHz,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为0到Vcc-1.5
若没有直流偏置,你是正弦波,输入共模电压会低到0一下
输入信号为24KHz,增益最高为29
同时也要注意输出电压限制,控制放大倍数

网友:
  LM358的输入失调参数Vos=0.002v,第一级放大200倍0.4v,到第二级放大13倍以上,就大于Vcc而饱和,看电位器在45%位置已经深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晚测试的时候把200K改为了50K,然后我分别用示波器测了信号输入端的波形和前级放大后的输出波形,发 ...

你把50K改为20K再试试,方波可能是饱和了吧,另外跟你电源有关系,运放输出电压范围应该为:VCC减去一定数值。   另外你算算你的放大倍数和实际测的放大倍数是否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前级饱和了吗?

饱和可能是后级吧,第一级2mv放大200倍后400mv,再第二级放大15倍,即400mv*15=6V,那就输出饱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把200K电阻改为50K呢,然后中间级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呢?这样能达到我要放大的效果吗?

把第一级的正端固定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处,

第一级输入用了电容,两级间也可以用电容耦合,这样直流部分就不会相互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书上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是这样连呀,是不是因为现实中它并不是处于理想状态?真心不懂,望老师不吝赐教{: ...

把“书上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用copy屏幕的方法贴出来。如果和首帖图运放同相输入端完全一样,我赔你一块400元以上的万用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应该是饱和吧,没有直流偏置仿真也有结果的。如果那个反馈电阻改小点,直接测U1A输出是有正弦数值的

反馈电阻改小,仿真开始时输出端会有波形,这是因为运算放大器尚未饱和,偏置电流还在为输入端电容C3充电。过一段时间,C3充电到一定程度,运放即进入饱和。
即使第一级运放接成跟随器(反馈电阻为零)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书上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用copy屏幕的方法贴出来。如果和首帖图运放同相输入端完全一样,我赔你一块 ...

不是不是,老师误会我了,我是说一级的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二级的我真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LM358的增益带宽积是0.7MHz,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为0到Vcc-1.5
若没有直流偏置,你是正弦波, ...

这个图就是24KHZ的方波,我用这个方波作为输入信号给LM358同相端,发现波型变了点,幅值没大反而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