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flash 数据传输是否正常

楼主:
大家好,出现批量产品错误。。   然后跟换新的批次flash后功能呢正常  。请问硬件上如何确定flash已经失效不正常呢?  。 如何查看flash地址与数据总线波形?用什么仪器?

flash 设计图

flash 设计图

网友A:
先对两个批次的flash进行读写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对两个批次的flash进行读写测试看看

软件是放在flash里面的。 两个批次都能成功烧录程序

网友B:
什么flash,是不是坏块导致地

网友C:
看波形那就用逻辑分析仪,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flash,是不是坏块导致地

应该是norflash

网友A:
你把两个批次的flash进行一下读写校验,肯定代码不能放里边了,找个开发板什么的就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把两个批次的flash进行一下读写校验,肯定代码不能放里边了,找个开发板什么的就可以吧

版主,没明白意思。。读写校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flash,是不是坏块导致地

norflash  。。程序是公司用了很多年的。能成功烧录。 如何确定是不是块已经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那就用逻辑分析仪,神器

谢谢 。。这个仪器公司没有,上网查了下的确是看flash数据波形的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flash,是不是坏块导致地

版主,flash的坏块应该有检测,出错了应该显示出错打印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rflash  。。程序是公司用了很多年的。能成功烧录。 如何确定是不是块已经坏了呢?

norflash就不要考虑坏块了,nandflash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没明白意思。。读写校验?

你的代码烧录成功,但是加载代码的时候不一定正确,用读写测试一下flash是否好用,直接可以在现在的板子上搞,改下工程把代码放到ram中对flash进行读写测试,这下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没明白意思。。读写校验?

烧录器应该都带读出和对比功能的,用烧录器把前一批次的Flash里的数据读出来,然后和源文件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