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突然间变很烫

楼主:
DSP28335用了一阵子后,有一天突然间发现发烫,断电时测量3.3V和地之间的接近电阻为零,上电后测量3.3V电压正常输出,是不是我的DSP内部无缘无故烧掉了?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断电都短路了。。上电电流很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断电都短路了。。上电电流很大的吧。。

上电电流应该是很大了,5V电源都带不动了,就剩4.7V,是不是DSP烧坏了?只有换芯片一条途径了吧?

网友:
MCU很怕静电,没有作好防静电,很容易就烧了,要么软件输出IO信号把什么地方给短路了

网友B:
玩过一段时间28335和cpld的组合,dsp也是上电很烫,原因是cpld管脚配置有问题,导致dsp的io和电源形成低阻通路,楼主可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过一段时间28335和cpld的组合,dsp也是上电很烫,原因是cpld管脚配置有问题,导致dsp的io和电源形成低阻 ...

我这个一开始是正常工作的,只是有一天测试的时候突然出问题了,我是用DSP控制DDS扫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