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控制转速设计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
      有没有人设计过异步电机的控制转速电路。能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打个比方:
“大夫!我家里有个病人难受得厉害,您给点药吃吧!”
这位医生敢给他药么?

网友A:
如果异步电机的机械负载是风扇这样转矩随转速变化的,那么可以降低异步电机的电源电压来实现调速。不过这种降电压的方法调节范围并不是很大。家用电风扇调速就是用降电压的方法,实际上是与电风扇串联一个电感。
如果是转矩比较固定的负载,很难对异步电机用改变电压的方法进行调速,通常只能用变频的方法。

网友:
空调中电机的机械负载是压缩机,其转矩基本固定。市场上有很多“变频空调”,那就是用变频方法对交流电机进行调速的典型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异步电机的机械负载是风扇这样转矩随转速变化的,那么可以降低异步电机的电源电压来实现调速。不过这种 ...

你好,我现在是采用可控硅,控制导通角,改变电压的方式来实现转速,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一切导通角电压由120V降到了76V。
加热方式也是采用同样的切角方式来控制电压,这个没有问题。电压可以从78V-120V调节。
但控制控异步电机时一切角,由120V降到76V。不知怎么回事?
不知是不是设计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是采用可控硅,控制导通角,改变电压的方式来实现转速,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一切导通角电 ...

连电路都没有,你“不知怎么回事”,我更不知怎么回事。

加热的负载,是阻性(纯电阻),电机则带有感性。区别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电路都没有,你“不知怎么回事”,我更不知怎么回事。

加热的负载,是阻性(纯电阻),电机则带有感性 ...

因我现在的电脑打不开原理图。晚上回去我再上图上来,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电路都没有,你“不知怎么回事”,我更不知怎么回事。

加热的负载,是阻性(纯电阻),电机则带有感性 ...

你好!图片是原理图:
电路架构:TI3412组成:BUCK、 BUCK-BOOST系统方案,支持 12V 输出电压。
CN3外接MCU控制可控硅导通角
现在控制加热器,可以从78V-120V调节。没有问题。
只要一控制:震动,喷雾,就会有问题。
不知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图片是原理图:
电路架构:TI3412组成:BUCK、 BUCK-BOOST系统方案,支持 12V 输出电压。
CN3外 ...

没查到SM7075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什么使用方法。

Heat、Spray等,似乎是单片机之类输出的对晶闸管的触发信号。对晶闸管的触发信号,应该以标号AN的那条线为基准。但从右边7805看,为单片机供电的是地线符号和+5V两端。那么地线符号和标号AN之间是什么关系,因SM7075如何工作不清楚,不大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图片是原理图:
电路架构:TI3412组成:BUCK、 BUCK-BOOST系统方案,支持 12V 输出电压。
CN3外 ...

至于“电路架构:TI3412组成:BUCK、 BUCK-BOOST系统方案,支持 12V 输出电压。CN3外接MCU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我在图中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查到SM7075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什么使用方法。

Heat、Spray等,似乎是单片机之类输出的对晶闸管的 ...

附件为:SM7075及LM7805规格书。
网络名:Vibration,Spray,Heat,是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信号。
         +5V是SM7075转出12V经过LM7805转出5V给单片机供电。
          ZERO是交流电过零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电路架构:TI3412组成:BUCK、 BUCK-BOOST系统方案,支持 12V 输出电压。CN3外接MCU控制可控硅导通 ...

TI3412就是SM7075,
位号:CN3就是外接单片机信号。

网友B:
难道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这话说得可太不中听。
4楼连图都没有就问“不知是不是设计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没有图,怎么能知道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得可太不中听。
4楼连图都没有就问“不知是不是设计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没有图,怎么能知道电路 ...

原理图和器件规格书我都有上图和上附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7楼贴出来的图,仍有问题。
从该图电路看,标号AN的NET亦即交流输入零线对地线符号(7805的GND引脚)是12V,所以“Vibration,Spray,Heat,是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信号”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单片机只可能使用7805输出的5V电压,那么单片机引脚与标号AN的NET之间至少还有7V电压。
所以你的图,要么错误,要么不完整,缺少从单片机到晶闸管的驱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至于“但控制控异步电机时一切角,由120V降到76V。不知怎么回事?”
我在5楼已经说过了。不过没有确定之前,不便谈解决方法。因为你是用单片机控制,而单片机控制必须检查电压过零检测以及触发信号的产生这部分软件(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楼贴出来的图,仍有问题。
从该图电路看,标号AN的NET亦即交流输入零线对地线符号(7805的GND引脚)是12V ...

首先:这个图是完整原理图: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控电机就有问题。
以下是控制加热器切角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图是完整原理图: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控电机就有问题。
以下是控制加热器切角的波形 ...

“这个图是完整原理图”
我在15楼已经说过,不可能是完整的图,缺少从单片机到晶闸管的驱动。从图中“地线”符号由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晶闸管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图是完整原理图: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控电机就有问题。
以下是控制加热器切角的波形 ...

“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控制加热的波形就不对。
“切角”应该是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都“切角”,你的照片虽然很小,但也能看出正半周期没有“切角”,只有负半周期“切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图是完整原理图: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控电机就有问题。
以下是控制加热器切角的波形 ...

“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控电机就有问题”
不必重复,首帖你已经说过了,5楼我也回复了。
如果你不知道阻性负载和带有感性的负载有什么不同,那我可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控电机就有问题”
不必重复,首帖你已经说过了,5楼我也回复了。
如果 ...

那负载不同,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可控硅的电路也要不一样,因现在3路可控硅都是一样的驱动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完整原理图”
我在15楼已经说过,不可能是完整的图,缺少从单片机到晶闸管的驱动。从图中“地 ...

你分析的没有错,刚问了一上单片机厂商,他们的控制板是有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的没有错,刚问了一上单片机厂商,他们的控制板是有加三极管驱动。

“他们的控制板是有加三极管驱动”
那是百分百的事。
我已经说过,直接驱动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负载不同,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可控硅的电路也要不一样,因现在3路可控硅都是一样的驱动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可控硅的电路也要不一样”
不是“电路也要不一样”。
对这个具体电路,需要改动的很可能是单片机的程序。至于电路是否需要改,现在我拿不准,因为不知道你的单片机控制板供应商所提供的具体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负载不同,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可控硅的电路也要不一样,因现在3路可控硅都是一样的驱动方式。

一般地说,用晶闸管以调相方式控制感性负载,应该采用宽脉冲去触发晶闸管而不能使用窄脉冲。但脉冲具体应该多宽,那是要看你的负载(交流电机)具体参数才能够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可控硅的电路也要不一样”
不是“电路也要不一样”。
对这个具体电路,需要改 ...

我已叫供应商发来了单片机原理图。见附件: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用晶闸管以调相方式控制感性负载,应该采用宽脉冲去触发晶闸管而不能使用窄脉冲。但脉冲具体应 ...

交流电机是二根线吗?我现在控制N线,L线为公共线。
电机是罩极电机。120V/60HZ/3500转,其它的没有别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机是二根线吗?我现在控制N线,L线为公共线。
电机是罩极电机。120V/60HZ/3500转,其它的没有别的 ...

交流单相电机,一般是两根线,少数有三根,甚至可能有四根线。
罩极式电机,必是两根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机是二根线吗?我现在控制N线,L线为公共线。
电机是罩极电机。120V/60HZ/3500转,其它的没有别的 ...

“120V/60HZ/3500转”
这是典型的美国(当然也有一些其它国家)电机。
中国电网是220V/50Hz,即使是把220V用变压器降到120V,该电机用起来也会发热(不会很快烧毁),因为中国电网频率低,务必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机是二根线吗?我现在控制N线,L线为公共线。
电机是罩极电机。120V/60HZ/3500转,其它的没有别的 ...

晶闸管实用技术问题解答 215页

看看这本书。
你的问题,在103页开始有讲到,讲的就是电阻负载和电感负载之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机是二根线吗?我现在控制N线,L线为公共线。
电机是罩极电机。120V/60HZ/3500转,其它的没有别的 ...

不可能“没有别的参数”,至少有个功率或者电流参数,也可能功率和电流两个参数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V/60HZ/3500转”
这是典型的美国(当然也有一些其它国家)电机。
中国电网是220V/50Hz,即使是把220 ...

我有加一个变频器,从220V/50HZ,转成120V/60HZ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加一个变频器,从220V/50HZ,转成120V/60HZ输出。

这个变频器,可能比你的电机贵多了。真不如直接买个国产电机,便宜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本书。
你的问题,在103页开始有讲到,讲的就是电阻负载和电感负载之不同。

根据你的分析:硬件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如果只是改触发条件,这个可以和单片机这边探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可能比你的电机贵多了。真不如直接买个国产电机,便宜又方便。

变频器是比较贵,但不是要开发产品嘛,产品用在美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分析:硬件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如果只是改触发条件,这个可以和单片机这边探论一下。

“根据你的分析:硬件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我曾判断单片机不能直接触发晶闸管,后来你终于问了单片机生产商,确定有三极管驱动。
但我可没有看到驱动电路,所以也不敢说“硬件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是比较贵,但不是要开发产品嘛,产品用在美国的

“产品用在美国的”
别说用在美国,就是用在非洲,你这电路工作也是不正常的。
17楼第一幅照片已经显示出只要负半周期“切角”,正半周期没有“切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是比较贵,但不是要开发产品嘛,产品用在美国的

半周期“切角”,另半周期不“切角”,两半不对称,输出必定含直流成份。
直流电压施加在交流单相异步电动机上,那就等着冒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是比较贵,但不是要开发产品嘛,产品用在美国的

“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大得很啊!两半周期不对称那么厉害,怎么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电阻负载通过直流是不会烧毁的,交流电机可是不允许通过直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加热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大得很啊!两半周期不对称那么厉害,怎么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

请问一下,理想的导通角是怎么做的?能不能附图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周期“切角”,另半周期不“切角”,两半不对称,输出必定含直流成份。
直流电压施加在交流单相异步电 ...

不好意思,这个我真不能理解,接的是交流电,两半不对称,会有直流成份在里面吗?
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我真不能理解,接的是交流电,两半不对称,会有直流成份在里面吗?
求解释!

半周期“切角”,另半周期不“切角”。设想:“切角”达到180度,那就成半波整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我真不能理解,接的是交流电,两半不对称,会有直流成份在里面吗?
求解释!

不要说“切角”,交流的正负半周幅度不对称,也是含有直流成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理想的导通角是怎么做的?能不能附图看一下。

不存在“理想的导通角”,只有你需要的导通角。
典型的电阻性负载,“切角”后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大致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理想的导通角”,只有你需要的导通角。
典型的电阻性负载,“切角”后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大致如 ...

请问一下这个只是电压波形吧,电流没有上图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切角”,交流的正负半周幅度不对称,也是含有直流成份的。

请问一下直流成份是从哪里来?我真想不明白,交流电里面怎么会有直流呢?
我的水平比较菜,请你耐心解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理想的导通角”,只有你需要的导通角。
典型的电阻性负载,“切角”后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大致如 ...

能不能请你提一点意见,电源和单片机原理图,我再发一次,你觉的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你觉的哪里需要改。能不能指点一下,控制电压波形会通过软件修改。硬件电路请你帮忙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只是电压波形吧,电流没有上图喀

注意我说了“典型的电阻性负载”。
对电阻来说,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仅仅是纵轴比例不同,其它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请你提一点意见,电源和单片机原理图,我再发一次,你觉的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你觉的哪里需要改。 ...

“能不能请你提一点意见”
“你觉的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
“你觉的哪里需要改。”

我的意见是:把这个电路扔掉,彻底重新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请你提一点意见,电源和单片机原理图,我再发一次,你觉的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你觉的哪里需要改。 ...

“控制电压波形会通过软件修改”

办不到的事。
你的电原理图,检测过零是用二极管D1。这只能检测一个方向的过零。单片机本事再大,硬件上没有提供,单片机也不可能检测到另一个方向的过零。
这就是我劝你把这个电路彻底扔掉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请你提一点意见,电源和单片机原理图,我再发一次,你觉的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你觉的哪里需要改。 ...

此电路,是典型的尽可能降低硬件成本,能减少一点是一点的设计。但又不是内行的设计,而是对电路一知半解的人设计出来的。从使SM7075和7805两片芯片来供给电源即可知,设计者是半瓶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我说了“典型的电阻性负载”。
对电阻来说,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仅仅是纵轴比例不同,其它没有任何不 ...

哦,不好意思,是我没有理解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你提一点意见”
“你觉的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
“你觉的哪里需要改。”

我的意见是:把 ...

那请问一下,真需要重新来过,要怎么修改?是否可以帮忙提出修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典型的尽可能降低硬件成本,能减少一点是一点的设计。但又不是内行的设计,而是对电路一知半解 ...

你好!我现在很想重新来过,但不知怎么修改电路,能提供设计参考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真需要重新来过,要怎么修改?是否可以帮忙提出修改的地方?

不是“要怎么修改”,是彻底重新设计,包括单片机和触发电路的的供电,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单片机的程序,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很想重新来过,但不知怎么修改电路,能提供设计参考图吗?

我“提供设计参考图”,那就是我来设计或者说我承担这项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设计参考图”,那就是我来设计或者说我承担这项工作了。

请私聊一下。

网友A:
要聊,论坛里面是最好的地方了,所有网友都能够看得见。我如果说错了,论坛里面高手如云,也可以给你我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聊,论坛里面是最好的地方了,所有网友都能够看得见。我如果说错了,论坛里面高手如云,也可以给你我指 ...

如果这个 项目给你做,也就是说和你一起合作做这个项目。不知你是否愿意?
但我现在不知你现在在哪里?后续要怎么合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