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电路能驱动继电器么?求一份设计图,或者详细说明。

楼主:
5芯积分

这样设计,好像不对,OUT输出的电压能满足要求,但是只能驱动一个LED,我想驱动继电器就不行。
IN     12V-------------输入电压
OUT 0V/12V---------输出电压
AOUT 5V  ----------控制信号

网友:
没见过这样驱动继电器的,那个2.7K电阻起到分压作用,它会限制外剖继电器的电压。

网友A:
OC电路能驱动继电器么?

当然可以。而且是最适当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电路能驱动继电器么?

当然可以。而且是最适当的方式。

你好,你的意思是OC不能驱动继电器,还是可以呢?我的电路是不是太简单了,那么我要怎样在这个电路上增加东西,使得他可以驱动继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意思是OC不能驱动继电器,还是可以呢?我的电路是不是太简单了,那么我要怎样在这个电路上增加 ...

我在3楼的回复是“当然可以”。我认为此回复足够明确。

首帖你的电路,不是太简单了,是太复杂了。不必增加什么,只需要减少。
将首帖中R701用继电器绕组替换即可。当然,继电器绕组额定电压应与电源电压相符。继电器绕组两端应该并联续流二极管。
R706可能太大了,应该根据你的驱动电压和三极管需要的基极电流来计算。

网友:
驱动继电器时,要考虑它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再换算到所需要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并稍取小一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