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IO设备~工具套件

楼主:
CAN总线IO设备~工具套件

CANopen从站IO模块

型号: GCAN-501

产品简介

广成科技CANopen网关系列模块,可以允许现场总线(CAN/以太网/232/485)通过CANopen网关快速接入已有的CANopen网络。用户可以将自己的设备连接至CANopen网关构成CANopen主站/从站节点,从而使设备具有CANopen通信能力。

CANopen智能模块包括:CANopen主站卡、CANopen IO模块、CANopen智能网关(232/485/以太网/CAN)、数据采集模块、CANopen转J1939,此五款设备具体功能请看各款产品相关描述。

CANopen智能模块外观图

CANopen网关可以实现两种总线数据之间的相互转发,通过配套的软件配置好后,即可实现实时自动数据转换,此模块非常适合嵌入到无CANopen通信能力的设备中。

CANopen IO模块产品祥述

>>>>>设备主图

    CANopen IO模块可以简单、轻松地将多路数字输入和输出信号接入CANopen系统,无论是在实验装置,组件测试台或车辆中。

    该装置提供16个TTL兼容的I/O,每8个信号一组可以独立配置为输入或输出。

    CANopen协议的软件实现遵循CANopen协议预定义主/从连接集,从站节点支持4个接收PDO,4个发送PDO,1个SDO,1个紧急对象和1个节点错误控制对象。

>>>>>特点解析

占用面积小,可以轻松集成到客户定制的设备中,用户可以轻松的在系统上开发应用。

采用嵌入式集成技术,可以快速的将现有的输入输出信号或总线接入到CANopen系统。

功能丰富,它具有高速稳定的差动发送和接收能力,且CAN端集成磁耦隔离,可以有效保护CAN收发器,增加系统寿命及可靠性。

统集成状态指示灯,使用中系统板上电后,电源信号、通讯状态、I/O端口、故障信号都能通过LED指示灯显示。

>>>>>模块接线

CAN 总线终接 CAN 总线线路必须用在 CAN_L 和 CAN_H 线之间每端连接的

120 欧姆电阻来终接,如下所示。

>>>>>CANopen 网络上的通讯

CAN 数据帧 CAN 通过数据帧在主机(控制器)和总线节点之间传输数

据。下图说明了数据帧的结构。

       在 CANopen 数据帧中,使用各种通讯对象来传递数据。进程数据对象(PDO)用来传输时间关键进程数据(给定值、控制命令、状态信息);服务数据对象(SDO)用于非时间关键数据,比如参数。此外,还有特殊功能对象以及网络管理对象。

>>>>>产品规格

工业级高速32位ARM CPU;

接口卡集成1路符合CiA标准的CANOpen接口,波特率在10Kbps~1Mbps之间可选,并支持用户自定义波特率;

支持设置从站号(1~127);

CAN-bus接口采用电气隔离,隔离模块绝缘电压:DC1000V;

CAN接口EMC等级:接触放电±4KV,群脉冲±1KV;

数字输入24V;

数字输出24V,500mA(max);

LED指示设备状态和电源

>>>>>工作环境

工作电源:+9V~+30V DC;

工作温度:-40℃~+85℃;

>>>>>规格安装

安装方式:DIN导轨;

外形尺寸:长145*宽90*高41

>>>>>标准配件

canopen从站IO模块

接线端子

配套光盘(光盘)

售后卡片

>>>>>资料

如您需要更多资料,请向客服人员索要[更新日期:2015-04-20]

CANCore数据手册[更新日期:2015-04-20]

>>>>>售后无忧

所有商品7天无理由退换货;

所有商品质量问题,一年内免费换新机;

每套售出产品都会提供专业工程师QQ;

全国免费400统一售后电话为您随时提供技术支持。

>>>>>设备描述

GCAN-501是广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CANopen远程IO模块。该模块是标准的CANopen从站且内部已经集成了CANopen从站协议栈代码,不需要用户进行二次开发。协议栈遵循CANopen协议描述文档DS301、DS302、DS303以及DS501标准。在默认情况下,CANopen从站启用预定义连接,并支持参数存储。

>>>>>CANopen软件

CANopen协议的软件实现遵循CANopen协议预定义主/从连接集,从站节点支持4个接收PDO,4个发送PDO,1个SDO,1个紧急对象和1个节点错误控制对象。

>>>>>产品应用

GCAN-501模块主要应用于分布式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中,可以简单、轻松地将多路数字输入和输出信号接入CANopen系统。该作为远端I/O模块,主要用于采集工业中数字量数据,控制工业现场的继电器等开关设备,应用于远程开关设备的智能与集中控制。

>>>>>输入输出

   GCAN-501模块主要是针对数字量输入输出,它可以同时采集8路数字量输入,支持开关触点信号和电平信号,同时有16路数字量输出。所有的数字量输入输出均采用3000V光电隔离。

>>>>>精巧设计

GCAN-501被设计为自启动CANopen从站,并带所有重要参数,这使得设备上电后可以直接开始运行,不需要做更多的设置,GCAN-501的配置文件信息可以在出厂前根据客户要求预装在订购的设备上。

>>>>>精致特征

GCAN-501具有体积小巧功能丰富等特点,它具有高速稳定的差动发送和接收能力,且CAN端集成磁耦隔离,可以有效保护CAN收发器,增加系统寿命及可靠性。系统集成状态指示灯,使用中系统板上电后,电源信号、通讯状态、I/O端口、故障信号都能通过LED指示灯显示。

>>>>>CANopenISO层级中的位置

从OSI的7层网络模型的角度来看同,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现场总线仅仅定义了第1层(物理层,见ISO11898-2标准)、第2层(数据链路层,见ISO11898-1标准);而在实际设计中,这两层完全由硬件实现,设计人员无需再为此开发相关软件(Software)或固件(Firmware),只要了解如何调用相关的接口和寄存器,即可完成对CAN的控制。如图所示。

CAN控制器结构

但CAN没有规定应用层。也就是没有规定与实际应用相关的逻辑,比如开关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所以本身对于应用来说,是不完整的。这就像铁矿石(物理层)冶炼成铁锭(数据链路层),然后针对具体应用,再加工做成汽车、轮船、钢筋、坦克、钢结构建筑等等。

>>>>>存储环境条件

存储环境条件表示可选模块在采用保护包装的情况下进行存储所经受的条件。

温度: -40 到+85 °C

相对湿度:低于95%,不允许出现冷凝

气压:70 到106 kPa

振动:最大0.3 mm (2 到9 Hz),最大1 m/s2 (9 到200 Hz)正弦(IEC 68-2-6)

冲击:最大100 m/s2, 11 ms (IEC 68-2-27)

>>>>>NMT节点状态与心跳报文

智能io模块~广成科技~全新一代智能io模块-远程io模块

本文关键:CAN总线IO设备~工具套件

技术支持:沈阳广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