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款功能稳定,性价比高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
10芯积分
现在需要找一款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坛友做过驱动芯片相关的内容,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驱动芯片。芯片功能要求如下:
1、驱动电压24V。
2、驱动电流1A。
3、8细分。
4、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由于对成本很敏感,所以要求助一下广大坛友。

目前我有一个A3977的报价,供应商报价在22RMB左右。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没有?麻烦推荐一下啦。

网友A:
东芝的一个驱动,能达到16细分,你去官网上看看,我曾经用过,一个脉冲就是一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一个驱动,能达到16细分,你去官网上看看,我曾经用过,一个脉冲就是一步,

有具体的型号吗?只有细分参数,不好查是哪个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具体的型号吗?只有细分参数,不好查是哪个呀

TB6600HQ,好像是这个,你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6600HQ,好像是这个,你查查吧

好的,我查下看看

网友C:
我用过一款8细分的,输出电流1A,具体了解加Q3985594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一款8细分的,输出电流1A,具体了解加Q398559420

现在用的A4988

网友:
方便留个电话沟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