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2211放大器用法的疑问

楼主:
你好,我在一个项目中由于要采正负12V信号,所以用到了ADS8568这款AD芯片,进而选择了OPA2211作为AD之前的驱动器,但是参考相关设计原理图时,产生了一些疑惑。具体如下:

在《ADS8568EVM-PDK》(关于ADS8568的评估板的文档)文档中关于OPA2211的连接方法如下:

相关的介绍如下:
The circuit at the analog input of the ADS8568EVM-PDK board consists of four independent OPA2211
dual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 OPA2211 dual op amps may be powered from an onboard ±14.5-V
analog supply or from an external supply. The amplifiers are configured as inverting, unity-gain buffers by
default. The OPA2211 buffer input circuit is shown in Figure 5. This circuit is used in all eight input
channels. Jumper JPx can be used to bypass the input buffer circuit.
  • 在《ADS8568》(ADS8568芯片的文档)文档中,参考原理图如下: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demo板文档中,需要反转(inverting),而芯片文档中的不需要?
我现在只是想对正负12V进行采样,那该选哪种电路?如果是第二种电路的话那R1,R2,RF,CF,推荐值是多少(我的后级AD采样率大概在100Kbps到200Kbps)?
我对模拟部分不太熟悉,谢谢!

网友:
两种都可以用。

反馈电阻是根据所需要放大量而取的。

RF、CF是根据信号带宽而取的。并且考虑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