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UCK电路,变压器原边电压问题

楼主:
FLYBUCK电路中,我想让变压器的原边的负电压为5v,但是原边的负电压下去到5v以后隔一段时间以后又上升到2v,我变压器没加气隙,只是按照匝数进行计算的。不知道哪里错了,希望知道的指点指点。原理图跟原边电压波形也上传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电路放上来看看。你这样我们没看到图没发判定到底是肿么回事啊

网友A:
”我想让变压器的原边的负电压为5V“
我找不到原边负电压。
楼主的“原边的负电压”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让变压器的原边的负电压为5V“
我找不到原边负电压。
楼主的“原边的负电压”在哪里?

示波器显示的低电平段有一小段-5v,然后又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显示的低电平段有一小段-5v,然后又上去了

那是完全正常的现像。
开关管已经关断,续流管尚未导通,这段时间就是你的示波器上见到的负向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