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拯救芯片F28335 ?

楼主:
烧写F28335过程中,烧写过程还没完成,不小心导致DSP复位。此后,仿真器XDS100V3再也无法连接含此28335的电路板了,连接时出错: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233 @ 0x0)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后来把这个芯片从电路板取下,然后焊接在新的电路板上(这一批其它电路板连接、仿真、工作都正常。),还是无法连接仿真器,出上面原来一样的错。这个芯片F28335还有救吗?如何救? 还有出错信息中IR、DR是什么意思?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
找一个块确认是OK的板子,连接上仿真,如果电脑和仿真器都是OK的,换回怀疑有问题板子,还是无法连接的话,换块MCU吧,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8121-1-1.html
楼主看下这个帖子吧。我偶尔手残做过两次这个事情就直接换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