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不起振

楼主:
实际搭这样的电路 ,结果调不起振,为什么?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单电源。对照教材的叙述和波形图好好看看,能否使用单电源。如果看出不能使用单电源,那就改成双电源,或者考虑如何处理电路才能够使用单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单电源。对照教材的叙述和波形图好好看看,能否使用单电源。如果看出不能使用单电源,那就改成双 ...

这个IC作为运放的时候,我是用单电源供电的,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就是作为这个电路用的时候,根据震荡的要求,放大倍数大于3,引入正反馈,但是就是不起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C 1和C2是不是选的小了点,起振条件,R5相对R3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C作为运放的时候,我是用单电源供电的,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就是作为这个电路用的时候,根据震荡的要 ...

“这个IC作为运放的时候,我是用单电源供电的,可以正常工作”。
你所叙述的情况无论是否真实,不能作为现在这个电路应该正常工作的理由。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