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引脚的磁头怎么使用?磁头放大电路怎么连?

楼主:
1芯积分
磁头如图,是三个引脚的这种。

还有另外一种长磁头。

----------------------------------------------------------------------------------------
我要做一个验钞功能,通过检测人民币的磁性来判断纸币的真假。
请问这三个引脚是什么脚,要怎么接?还有放大电路要怎么连?(我这有LM324,其他的也行)
我照着网上的电路图连过好多种了都没反应,求大神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线圈的两个引线和一个接外壳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的两个引线和一个接外壳的线

这几根线要怎么接呀?哪个接地,哪个信号线?要接电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根线要怎么接呀?哪个接地,哪个信号线?要接电源的吗?

我也不会。。

网友:
有人知道怎么用吗?

网友:
就是这样接

网友B:
红白黑是接在哪里的?大神有电路图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白黑是接在哪里的?大神有电路图参考下吗?

这样

网友:
线圈的哪个脚应该能测量出来吧,,

网友:
谢谢啊,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