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音频功放

楼主:
音频功放使用LM3886,负载为4Ω/60W喇叭,选用了一款开关电源,电源供电采用正负15V供电,虽然略低,也可使LM3886工作。输入电压为直流20V       +15V使用LT8610(DC-DC)+LT1965(LDO);-15V使用LT1931 此方案在输出功率不是很大的时候,没问题,但当输出功率过大,尤其是低频声音时,-15V一路总是会电源保护(输出电流不够大,也就300mA)。
  后来又换了一个方案,使用LT3579,5V输入,输出正负15V,能提供1.6A电流,但是,实际使用发现,-15V总是会被保护,不清楚为什么,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求大神们腾点时间,看下电路图,给分析一下,是不是方案就不对(感觉像是瞬态反应能力太差。)

网友:
你没把电路图放上来呀?

网友A:
“求大神们腾点时间,看下电路图,给分析一下”
你的电路图呢?忘记贴了?

网友B:
“-15V总是会被保护”,谁在保护这个电源,就找谁的事,测量一下是多大电流时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们腾点时间,看下电路图,给分析一下”
你的电路图呢?忘记贴了?

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就是想问下,是不是方案选的有问题,根本带不动?

LT3579 5to-15V

LT3579   5to-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总是会被保护”,谁在保护这个电源,就找谁的事,测量一下是多大电流时保护的

-15V被保护,是LT3579芯片自己的设计,当瞬时电流过大就会被保护,不过马上就会恢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就是想问下,是不是方案选的有问题,根本带不动?

首帖说功放供电电源为正负15V。正负15V供电,负载为4欧情况下,功放输出如果是正弦,峰值达3.75A,平均值达2.4A。如果有失真,电流更大。这显然不是你5楼供电电路供得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就是想问下,是不是方案选的有问题,根本带不动?

即使是5楼图中12V供电给LM3886,4欧负载最大正弦波输出时,供电电流平均值也有1.9A。
很明显,你选择的供电方案就不足以供给功放满输出所需要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帖说功放供电电源为正负15V。正负15V供电,负载为4欧情况下,功放输出如果是正弦,峰值达3.75A,平均值 ...

嗯,是的,我之前也选用了一方案,就是我刚开始说的那个LT1931,负输出电源芯片,手册里说,能提供350mA电流,我用它确实可以给LM3886供电,可能输出功率达不到那么大,但是普通的播音都没问题,没出现过保护啊。
还有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直流稳压电源(设备)给功放LM3886供电正负15V,我看单路电流为0.09A,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可以提供正负15V,1A的输出就可以了啊,(启动功率可能比较大,这个暂不考虑)。
最后一个问题,您可以给我推荐个开关电源方案吗,不用环牛电源,最好是开关电源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我之前也选用了一方案,就是我刚开始说的那个LT1931,负输出电源芯片,手册里说,能提供350mA ...

LM3886这样的甲乙类功率放大器,消耗的电流变化非常大。静态(没有声音)时大概只要几十mA,你所说“我看单路电流为0.09A”大概就是静态下测量的。声音大的时候,消耗电流可达数A。
你的直流稳压电源如果最大输出电流为1A,那是不够的,不能为你的功放提供足够的电流,差着几倍呢。
“最后一个问题”,无可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