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倍频得到的8MHz信号可以用作定时器A的时钟源信号吗?

楼主:
如题,用示波器看倍频后的信号不是标准的方波,所以有些疑问。

网友A:
你用的是内部DCO还是?内部DCO的话受温度影响很大,用作定时器很玄,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内部DCO还是?内部DCO的话受温度影响很大,用作定时器很玄,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内部DCO,用的是MSP430F449的FLL+模块,也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部DCO,用的是MSP430F449的FLL+模块,也不行吗

建议最好不要用,我试用msp430f149的DCO,很烂。40度左右就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最好不要用,我试用msp430f149的DCO,很烂。40度左右就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了

嗯,谢谢啦

网友:
个人建议做产品考虑成本的话,可以换成stm8s,我们现在产品都在陆续用stm8s替代

网友:
看时钟树,能不能是有那个确定的,不是你波形决定的,这个不能看示波器的波形,示波器越好,出来的越不是方波,你可以试下IO口输出方波,差别不是一般般大

网友:
现在单片机有一些都带有内部时钟,数据手册都说明了在25摄氏度的情况下才好用,如果时间要求不高,用也没事,要求高的话,还是用外部时钟,毕竟晶体振荡器相对来说要稳定些,我也不敢保证有多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