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50构成的恒压恒流驱动问题

楼主:
先提一下遇到的问题:随后附上电路原理图

输入20-30V,输出15V,3A

问题1:输出电压伴随输入电压变化,输入增加1V,输出增加0.1V,而datasheet明明说“当VIN变化时,为保持相对稳定的开关频率,LM3150自动调节与输入电压成反比的导通时间。”当并没有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啊

问题2:我固定输入电压24V,输出15.5V,当连接2.5A负载时,电路监测不到问题,同样的电路板,当我为了获得12.8V输出电压时,修改了几个电阻电容参数,搭上6A负载,测量发现对地电压有0.5V左右,MOS管压降有零点几V,发烫。

设计电路之时,想法是LED流过1.5A时,压降为3.1V 所以4X4的LED,压降为12.4V 6A 加上采样电阻的0.1欧X3A

所以按理说MOS压降应该不会这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原理图有么有问题

网友:
说说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希望各位解答一下疑惑,感谢!
1:我将万用表的负极接可调电源的输出负极,另一端接电路板地线,发现地线有0.5V左右的压降
2:拆掉反馈回路,让变阻器的输出电压直接连接在MOS的G,问题依旧,是不是说明反馈回路是正常的
3:电路中的输出基准电压取自变阻器,可变阻器在焊接上去的时候是100K,焊接上去怎么两端阻值变成10K了
4:电路完整时,电感有啸叫,但把反馈回路取消,电感就没有声音了,问题是反馈回路引起的啸叫吗
5:电感很烫,但流过的电流离最大电流还远呢,怎么回事
如果我不用MOS控制电流,直接让LED也就是P2 LD-跳过MOS接在功率电阻上,会出现可调电源慢慢输出设置的最大可输出电流,然后输出电压慢慢减小的情况

网友A:
楼主刚发帖时就看到了,因为看不懂图,所以没有参与。

开始费了好大的劲,才看到有个SW网络标号,再找其它连接的地方,没找到。 -------那么简单的一条线不用,为什么要和别人捉迷藏呢?

再者,右下方那部分,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发帖时就看到了,因为看不懂图,所以没有参与。

开始费了好大的劲,才看到有个SW网络标号,再找其 ...

我改了下图,希望好看一点,右下角就是个反馈回路

网友B:
这个原理图画的比较特别,理解这比较费劲。
此图,没有记错的话,发过几次图了,第一次贴出部分图还以为是双管驱动什么
其实是上边3150的控制电路,
tps5420部分接两个MOS  7416想恒流电路,接在LED的负极端
应该先能给大家讲讲tps5420电路部分何以这样设计电路

网友:
比较一下,我的图容易看懂还是你的图容易看懂?

网友A:
1、电感很烫,说明电感的所承载的能量比它的额定值大。一般情况下,换一个个头大的电感即可。

2、、有叫声是因为反馈回路相位及增益不合理而引起自激。

另,楼主设计的电路,东西的得多,性能不会好。实际上,右下方那一大片的元件,除了R13是必要的,其它都可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感很烫,说明电感的所承载的能量比它的额定值大。一般情况下,换一个个头大的电感即可。

2、、有叫 ...

意思是不需要反馈回路,直接让变阻器去控制M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画的比较特别,理解这比较费劲。
此图,没有记错的话,发过几次图了,第一次贴出部分图还以为是 ...

想法是:5420提供运放电源和基准电压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不需要反馈回路,直接让变阻器去控制MOS吗

除了R13是必要的,其它都可以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R13是必要的,其它都可以去掉

没太明白,MOS也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太明白,MOS也不要?

你不是想控制电流吗?
3150的FB端电压的0.6V,你可以在它上面做文章。这样,就只需要一个取样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想控制电流吗?
3150的FB端电压的0.6V,你可以在它上面做文章。这样,就只需要一个取样电阻就可以 ...

是直接把LED负端接到FB,然后连接R13?

网友A:
FB接个电阻后再接到取样电阻,这也是一个办法,

但还有其它方法实现即节能(R13上的电压尽量小)又可调整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接个电阻后再接到取样电阻,这也是一个办法,

但还有其它方法实现即节能(R13上的电压尽量小)又可调 ...

愚钝啊,没想出来,求斑竹指点一二

网友A:
用一适当的电阻接于FB与电流检测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一适当的电阻接于FB与电流检测处。

您的意思是类似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类似这样吗?

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