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及幅度记录

楼主:
摆,在一段时间内连续摆动,其摆动的角度(幅度)如何记录?请高人指点。

网友:
首先必须有角度或者摆动幅度的传感器。角度可以考虑编码器(这是有接触的方式),也可以考虑光电方式,甚至可以考虑视频方式。

网友:
嗯,机械式、电磁式、光电式都可以用。主要看具体是什么摆、成本要求、性能要求等

网友:
楼主必须给出摆的用途、结构等必要信息,否则方法太多,无法确认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
有兴趣的朋友请加qq1642960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