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单片机控制的正弦波振荡电路

楼主:
请教一下,工作电压9~16V,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实现50V左右峰值的正弦半波。

有没有什么参考电路,看了一下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用仿真试了下,好像不行,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谢谢!

网友:
“正弦半波”?那是正弦波振荡电路吗?
电源电压9~16V实现50V峰值的正弦输出是有可能的,但“正弦半波”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另外,你要用单片机控制正弦波的什么参数?
频率?幅度?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B:
“ 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用仿真试了下,好像不行  ”,要产生正弦波,它是经典的振荡电路,怎么会不行呢?

网友:
对了, 是 “  电容三点式 " , 而不是 三点式 ” 电容振荡 “ 电路

网友C:
通常而言,所谓“单片机控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纯粹的数字型信号发生,MCU在此是控制器甚至可以是发生器本身。二是传统的模拟型信号发生器,MCU在此只是单纯的控制器。必须先明确方案。另外,楼主需明确“正弦半波”的含义。输出电压问题,需经由电源电压变换和电压放大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用仿真试了下,好像不行  ”,要产生正弦波,它是经典的振荡电路,怎么会不行呢?

因为考虑到用单片机控制,要么是控制直流电压,要么是控制三极管开关频率

但是振荡电路参数这样变化的话,好像会影响到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要用单片机控制正弦波的什么参数?
频率?幅度?还是别的什么?

就是要输出一个正弦波,后续可以通过硬件电路再修正一下

要用单片机控制正弦波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而言,所谓“单片机控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纯粹的数字型信号发生,MCU在此是控制器甚至可以是发生器 ...

准备通过单片机发射不同频率的方波,来改变输出的正弦波的频率,半波可以通过后续的电路修正,电压要求是因为需要驱动后续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要输出一个正弦波,后续可以通过硬件电路再修正一下

要用单片机控制正弦波的频率

你在8楼回复我说:“就是要输出一个正弦波,后续可以通过硬件电路再修正一下”。
在9楼回复chunyang说:“准备通过单片机发射不同频率的方波,来改变输出的正弦波的频率”。
看来你准备用单片机产生方波,然后转换成正弦波。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要输出一个正弦波,后续可以通过硬件电路再修正一下

要用单片机控制正弦波的频率

单片机产生方波很容易,转换成正弦波则比较困难一些。
“要用单片机控制正弦波的频率”,这个频率变化的范围需要多大?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比越大,越难做。频率越高越难做。
这些要求不明确,无法帮你选择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产生方波很容易,转换成正弦波则比较困难一些。
“要用单片机控制正弦波的频率”,这个频率变化的 ...

是的
我准备用方波控制三极管,转换成类似正弦波,要求的频率是170KHz±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
我准备用方波控制三极管,转换成类似正弦波,要求的频率是170KHz±3%

“要求的频率是170KHz±3%”
这是一个固定频率,还是要在这个±3%的频率范围内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的频率是170KHz±3%”
这是一个固定频率,还是要在这个±3%的频率范围内变化?

是这样

这个电路是要求依据后续电路的反馈,调整单片机的输出频率,达到闭环的效果

170KHz±3%是中间一个元件的输入频率要求,而反馈是这个元件的输出电压

需要通过调整输入的频率,来达到调整输出的电压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

这个电路是要求依据后续电路的反馈,调整单片机的输出频率,达到闭环的效果

170KHz±3%是中 ...

“170KHz±3%是中间一个元件的输入频率要求,而反馈是这个元件的输出电压。需要通过调整输入的频率,来达到调整输出的电压的目的”
这个要求,距离首帖所叙述的问题,实在是太远了。
以致于我对你9楼回复chunyang的叙述都产生了怀疑。
倒底你要单片机产生什么波形?方波还是正弦波?
无论单片机产生什么波形,频率变化范围要求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KHz±3%是中间一个元件的输入频率要求,而反馈是这个元件的输出电压。需要通过调整输入的频率,来达 ...

抱歉首贴的表达有点问题

我是通过单片机I/O口输出高低电平,通过硬件电路板的转化,使这部分的输出为50V 170KHz左右正弦波;再通过二极管之类,保留半波,输入到元件内;最后通过监测元件输出的电压,调整最初输出的高低电平频率,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首贴的表达有点问题

我是通过单片机I/O口输出高低电平,通过硬件电路板的转化,使这部分的输出为5 ...

按照你现在的叙述,单片机仅仅是起一个V-F变换的作用。这个很容易,甚至不用单片机,用V-F芯片都可以做到,而且其频率变化是连续的,频率变化范围也非常大。用单片机的话,只要根据“元件输出的电压”经AD转换后的数值改变单片机输出方波频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首贴的表达有点问题

我是通过单片机I/O口输出高低电平,通过硬件电路板的转化,使这部分的输出为5 ...

要稳定“元件输出的电压”,单片机需要采用PID算法。PID的那些系数,需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现在的叙述,单片机仅仅是起一个V-F变换的作用。这个很容易,甚至不用单片机,用V-F芯片都可以做到 ...

不过,这些和你首帖“看了一下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用仿真试了下,好像不行”有什么关系?
“通过硬件电路板的转化”,这个“硬件电路板”是你做还是别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