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h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手机电池标mAh,移动电源标mAh,mAh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移动电源只标mAh是否含混不清?

网上找到以下资料

特别要注意的是,mAh并不是一个能量单位,它需要乘上当前的电压才是真正的能量。一般电池都是1S单电芯,标准电压相同

的时候用mAh来比较容量是可行的。但是在电动模型以及电单车等等,多个电芯串联,外观封装成一块电池的情况下,光查看

mAh并不能准确比较容量。比如俩个电芯串联成2S 1000mAh,跟单个电芯1S 2000mAh,这里不讨论功率,实际容量其实是一样

的。
下面这位网友说的对不对呢?

坐等大神给科普~~~~~~~~~~~~~~~~~~~~~~~~~~~~~~~~~~~~~~~~~~~~~

网友A:
电池电能:72WH=20000mA*3.6V

输出电流量=72WH / 5.1V = 14118 mah

网友:
肯定啦,那个只能说明是内部锂电池的容量 对外输出是多少ma可以放一个小时,移动电源内部是升压到5V输出的,要看DCDC的转化效率,在升压的过程中的损耗,和其他发热的情况下有小的损耗 一般都在80%左右 ,如果是低成本方案,本身电芯的质量不行,加上整理方案电路的性能不行,效率会更低~~~~
没有深入研究,只是知道这个大概

网友B:
mAh是电量单位,和库仑是同类单位。
1mAh=3.6C,或者用中文 1毫安时=3.6库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h是电量单位,和库仑是同类单位。
1mAh=3.6C,或者用中文 1毫安时=3.6库仑。

那这个跟电压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能:72WH=20000mA*3.6V

输出电流量=72WH / 5.1V = 14118 mah

这是哪来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跟电压有什么联系吗?

据我所知,毫安时、库仑,准确地说,电量,和电压没有一点点联系。
不过,电压是用电量定义的。电压定义为:在保守电场中移动单位电量所做的功。

网友C:
群里有讨论电能和电量的概念,有人说电量是I对时间积分,电能是UI对时间的积分。我就问了问家里的用电量是哪个,还被问候了语文老师。@maychang求科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毫安时、库仑,准确地说,电量,和电压没有一点点联系。
不过,电压是用电量定义的。电压定义 ...

还有人说家里的电表只测电流,是不是呢?

网友D:
就是电池从上限电压( Umax )以电流 I 放电到下限电压( Umin )
期间电流I以时间做积分累计的值。一般电流为恒定值及 时间与电流的乘积 ma * H
假设你的充电宝的容量为 10AH 及 10000mAH
其可以以 1C的电流放电(C即为容量 10AH)  及以10A电流从电压上限 4.2v放电到电压下限及3V 所用时间即为1小时。
现在很多的充电宝都是虚标的根本达不到标称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池从上限电压( Umax )以电流 I 放电到下限电压( Umin )
期间电流I以时间做积分累计的值。一般电流 ...

那也就是说在使用mAh的时候应该标明上限电压和下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在使用mAh的时候应该标明上限电压和下限电压?

下限——各种类型的电池大概都有一个约定的放电截止电压,不同电池当然不一样。上限——就是充满电。
不过因为放电块完的时候电池电压降得很快,截止电压的设定对电池容量影响不是那么大,但确实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群里有讨论电能和电量的概念,有人说电量是I对时间积分,电能是UI对时间的积分。我就问了问家里的用电量是 ...

“有人说电量是I对时间积分,电能是UI对时间的积分”
没有错。
物理上定义电流是单位时间通过的电量,即 电流=电量/时间。(但国际单位制基本量是电流,由电流定义电量)
UI是功率,功率对时间积分是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群里有讨论电能和电量的概念,有人说电量是I对时间积分,电能是UI对时间的积分。我就问了问家里的用电量是 ...

家庭中的“用电量”是指电能。测量“用电量”的设备原来称电度表,现在称电能表。“用电量”单位是kWh(千瓦时),是能量单位。1kWh=3600000J,用中文 1千瓦时=3600000焦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人说家里的电表只测电流,是不是呢?

家里的电表,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过去的电能表(电度表)里面有两个线圈,一个是电压绕组,用很细的线绕成,另一个是电流绕组,线很粗。

网友:
手机电池标mAh,移动电源标mAh,mAh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如果只回答手机锂电池,电池厂商就按电压为3.7V理解,并不是充到最高电压4.2V来标注的.
涉及到国标的电池说法是:
电池容量定义:用设定的电流把电池放电至设定的电压所给出的电量。
具体理解: 用一个给定的电流值把电池从满电状态的电压放电至设定的没电状态的截止电压所经历的时间与这个给定电流值的乘积。  mAh=电流*时间

网友:
就对所有电池来说,安时Ah,毫安时mAh不能准确说明电池能够做多少的功,或是有多少能量,因为不同类型的产品的工作电压是不同。
因而就有瓦时Wh,毫瓦时mAh,它表示电池能够做多少的功。
Wh它是和电压、电流、时间成正比关系的量。而mAh只是作为电池充放电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来的图?

淘宝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在使用mAh的时候应该标明上限电压和下限电压?

锂电池的上限电压一般为4.2V 下限电压为3.0V 。有些电池肯能会有所偏差。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会影响其内部的化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