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verilog代码比较

楼主:
always(posedge CLOCK)
case(i)
0:
if(C1 == 8) begin C1 <= 4’ d0; i <= i + 1’ b1; end
else begin reg1 <= reg1 + 1’ b1; C1 <= C1 + 1’ b1; end
endcase

always(posedge CLOCK)
case(i)
0,1,2,3,4,5,6,7:
begin
reg1 <= reg1 + 1’ b1;
if( C1 == 8 -1 ) begin C1 <= 4’ d0; i <= i + 1’ b1; end
else C1 <= C1 + 1’ b1;
end
endcase

这两段代码你喜欢哪一种形式,说说理由。

网友A:
第二段,更像硬件描述语言!

网友:
第二段感觉更清晰,不懂得人看着应该也能懂点,第一段很专业了

网友B:
为什么没有分成两个always块来写?这两种方式都是在一个块中对多个信号赋值,看起来不清爽

网友:
没有偏好

网友:
两段都没感觉

网友C:
说实话两段都没有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第一段完全从顺序逻辑来写的把。。没有咱硬件语言的风范,所以我选第二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分成两个always块来写?这两种方式都是在一个块中对多个信号赋值,看起来不清爽

你是说写成两段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两段都没有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第一段完全从顺序逻辑来写的把。。没有咱硬件语言的风范 ...

女神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代码,假如有128个需要相同的操作,第二段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段,更像硬件描述语言!

为啥?

网友:
给段有感觉的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女神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代码,假如有128个需要相同的操作,第二段咋整

好多年没码过码了

网友E:
这个描述的是累加器吧,为什么要用case写呢  ,就用if else 不就好了吗。如果用if else的话 两段的区别就在于 if 分支放前面还是else分支放前面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有个问题倒是要注意,你的寄存器怎么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描述的是累加器吧,为什么要用case写呢  ,就用if else 不就好了吗。如果用if else的话 两段的区别就在 ...

if else?怎么个写法,如果case多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