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电感总是啸叫

楼主:
BUCK电路中,电压反馈控制,输出电压是稳定的,但是电感一直在啸叫,一般怎么来解决呢~

网友A:
需要判断产生啸叫的原因。
如果不想判断原因,简单的作法是用较软性的胶灌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判断产生啸叫的原因。
如果不想判断原因,简单的作法是用较软性的胶灌封。

怎么判断呢?

网友:
不是很容易的事。至少要对该开关电源的工作有充份理解,对负反馈的稳定性更要详细理解。
首先要确定你的Buck电路工作在什么频率上,这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
再判断啸叫是否这个频率。如果是,那么很可能电感发声是工作频率位于音频所致。如果不是,测量啸叫频率,看是否反馈所致。以下又有多个分支。难以在一帖中详细说明。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会有标称开关频率的信号,也有音频信号,

一般情况下,是补偿网络的问题

网友C:
要测量一下开关频率的,,
检测电感功率够不够,反馈回路要短等

网友D:
楼主,你调一下补偿脚的电容和电阻参数,担保马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调一下补偿脚的电容和电阻参数,担保马上OK!

您好,是这样的,我做的上数字控制的,DSP输出一个占空比为0.2~0.5可调的方波,再通过一个驱动芯片控制BUCK电路MOS管。前期调试呢,我是直接用DSP输出方波的,还没有用上闭环,电感就一直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会有标称开关频率的信号,也有音频信号,

一般情况下,是补偿网络的问题

您好,是这样的,我做的上数字控制的,DSP输出一个占空比为0.2~0.5可调的方波,再通过一个驱动芯片控制BUCK电路MOS管。前期调试呢,我是直接用DSP输出方波的,还没有用上闭环,电感就一直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测量一下开关频率的,,
检测电感功率够不够,反馈回路要短等

您好,是这样的,我做的上数字控制的,DSP输出一个占空比为0.2~0.5可调的方波,再通过一个驱动芯片控制BUCK电路MOS管。前期调试呢,我是直接用DSP输出方波的,还没有用上闭环,电感就一直在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好,是这样的,我做的上数字控制的,DSP输出一个占空比为0.2~0.5可调的方波,再通过一个驱动芯片控制BU ...

前面让测试频率,多少?

网友:
应该是谐波落在了音频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让测试频率,多少?

200KHZ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DC-DC试试。。

网友F:
蜂鸣器太靠近电感也会叫,那是蜂鸣器是叫,而不是电感。

网友:
应该是电感扰制问题,线松动,线与线通电流后相互作用力振动所导致,一般变压器浸漆不好,就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流反馈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蜂鸣器太靠近电感也会叫,那是蜂鸣器是叫,而不是电感。

怎么冒出蜂鸣器的,DCDC会加蜂鸣器???

网友:
降压电路和单片机放在同一块板子上,上面有蜂鸣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