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动桌面摆件问题-(带图)-小白求助

楼主:
7芯积分

我想模仿永动桌面摆件设计个东西,它是4个5号电池驱动的,拆开看了下,发现就就两个电子原件,一个是S9014三极管,另一个我猜是个电感器(磁力线圈中间是实心铁的),这个线圈肯定是产生磁场的,图我标出的磁铁来回作用就可以一直摆动,我是小白,请大家分析下,
1,为何要加个S9014三级管,我差了下,这个三极管的功能是“低噪放大”,没搞懂什么意思,为何这里要放个三极管呢?
2,这个磁力线圈有3个引角接在电路板上,一般电感器不都是两个吗,3个分别是什么呢?
3,这个磁力线圈的大小肯定是根据上面要摆动的物体的重量决定的,这个有算的公式吗?
4,这个电路板线路图能帮我画下吗?

小白问题,请大侠们见谅,小生在此跪谢了!

网友A:
这种东西,以前在使用电池的摆轮钟里面使用过。
其工作原理,线圈中由于磁铁离开线圈方向运动而感应出电动势,该电动势足以使三极管发射结导通。三极管基极得到一定电流,集电极在电源作用下会有更大电流。集电极电流的磁场推斥磁铁,使磁铁加速运动更加远离线圈。

网友B:
说起永动这东西我想起来个东西,也是偶尔看到的,在南京的夫子庙我看到个小摆设,一个小人在单杠上不停的转动,我感到很神奇,我看了很久都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其他的动力,底座上貌似是块磁铁,。当时也没有去前仔细瞧瞧,就站在以便看的,后来就走了,,,,感到很神奇。。。可能我见识太少了吧,,,,,

网友C:
这让我想起来饮水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以前在使用电池的摆轮钟里面使用过。
其工作原理,线圈中由于磁铁离开线圈方向运动而感应出电动 ...

谢谢maychang,为啥这个磁力线圈会有3个线引出来呢,如果是正负极就好办了,这3个线我有点蒙了,图上电路板应该能看出点什么名堂来,能帮我看下吗,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让我想起来饮水鸟!

饮水鸟工作原理与此不同,是利用蒸发使鸟的重心上移造成的。
饮水鸟不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maychang,为啥这个磁力线圈会有3个线引出来呢,如果是正负极就好办了,这3个线我有点蒙了,图上电路 ...

三根引线,是线圈有个抽头。
其联接和线圈两部分有互感的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相同,不同的是谐振回路中没有电容(所以不能叫谐振回路)。

网友:
猜的,不一定准确

线圈有三个头,就是有两个绕组
上面摆动的有个磁铁,经过下面的线圈的时候,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压
三极管是放大作用,或者就只是简单地开关作用,利用其中一个绕组产生的电压,导通另一个绕组,产生磁场,推动上方的磁铁

如此循环

网友:
今天刚改装了一个类似的摆件,使用旧手机电池代替AA电池,增加了电源开关和充电电路。

网友E:
前面几位坛友的答案说的不错,我来详细的总结一下吧。
直接上图,请努力睁着眼睛看。。。(字写得太丑,太小了

补充一点:因为线圈N2与N1的匝数比决定了,单纯N2导通使得N1感应出的电压不足以维持三极管导通(如果能够维持三极管导通,那么线圈中的电流会一直增大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只有N2磁场增加,和磁铁磁场减小 对N1感应电压的贡献加起来才能维持三极管导通,推动磁铁远离,一旦磁铁远离,三极管就截止了,等待下一次,磁铁接近后再远离。。。周而复始的运动。

网友:
万分感谢大家,可惜最佳答案只能选择一个,maychang,anqi90,再次感谢,都是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几位坛友的答案说的不错,我来详细的总结一下吧。
直接上图,请努力睁着眼睛看。。。(字写得太丑,太 ...

谢谢,辛苦了,

网友:
看着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就研究了一下,随便写了下自己的理解,没想到还被选为最佳答案,真是惭愧,主要还是受前面几位坛友答案的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永动这东西我想起来个东西,也是偶尔看到的,在南京的夫子庙我看到个小摆设,一个小人在单杠上不停的转 ...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小摊上,一个玩具小动物在那里自己跳。不停的跳。当时也没细看,走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住,n1n2各是多少圈,铁棒的截面积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