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转速电流双闭环控制

楼主:
大家好,目前在做直流无刷转速电流双闭环调速,遇到了一个问题,电机在低速的时候抖动,高速的时候动态响应还是可以的,

控制电路、驱动电路、代码、上位机程序是自己弄的,处理器TMS320F2812

我测试的电机转速及母线电流的动态响应如下图所示:
反转情况类似:
以上曲线的中的比较大的尖峰是上位机软件设计问题,有丢包的,大家暂时忽略吧。

实验时,采用单相不可控整流,调压器输出AC:200V。无刷机是5对极的,功率200W左右。

从上述曲线中可以看出,转速到达200RPM的时候可是出现周期性的震荡,高速时动态响应正常;

当震荡出现时,我试着降低调压器输出,最终电机也是可以达到稳态的,且与设定值一致,可以达到闭环控制的效果,由此看来,感觉不像是PI参数的问题。

不过,我的算法中确实只有一组PI参数。

请问直流无刷电机转速电流双闭环控制时需要考虑母线电压吗?

算法结构描述如下:

1.  设置5KHz的timer,timer周期中断启动ADC;

2.  使能捕获中断,在捕获中断中做换相处理;

3.  使能ADC中断,在ADC中断中作数据采集及双闭环算法控制

采集母线电流,用的电流传感器;闭环转速计算没有用霍尔传感器做,用的2048线光电编码器

大家也帮我检查下算法结构有问题吗?

多谢!!!

网友:
能否共享一下,原理图.和源程序 pcoumea@126.com

网友:
已解决

按理说闭环控制周期性震荡最容易想到的就是PI参数问题,但是我本次的问题应该和PI参数没有问题。

目前修正算法后的正转曲线如下图所示,转速没有标记,运行环境和之前一致,转速还是之前那些测试值:

反转曲线如下:

可以看出,特性有了很大改善,低速抖动消除

之前就感觉转速环控制滞后,会带来低速抖动,通过实验,发现滞后越多,抖动越明显,所以做了一下工作:

1.提高ADC模块时钟,因为还有其它电机算法,我的主频是按照120MHz做的,告诉外设时钟60MHz,目前设置为了20MHz的ADC clock,比之前有所提高;

2.减小算法中ADC滤波深度,以前的功率电路使用电阻采样母线电流,所以滤波深度大,目前改为传感器,我就没有动这块的代码,但是传感器比电阻采样精度高多了,没有必要做同等深度的滤波处理;

3.因是事件管理器timer周期中断启动ADC,原事件管理器timer是5KHz的,现在调整为10KHz。

以上步骤是按照顺序调整的,随着一步步的该近,低俗的抖动也越来越小,直到目前的效果;以上改善的目的是加快外环处理的介入。

网友:
请问楼主电流采样部分是怎么做的?电流的精度如何?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波源码不  54063076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