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NUCLEO-STM32F031K6的网友吗?有个问题。

楼主:
12枚芯币 * 回复本帖可获得 6 枚芯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

有玩NUCLEO-STM32F031K6的网友吗?有个问题:

1,STLINK接到031K6的调试接口IO和CN2的不是同样的IO
2,板子的CN2是SW调试输出接口。
这两个调试接口是怎么切换的呢?有研究的吗。

网友:
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晚上研究一下。

网友:
默认是SWD,断开SWD,连接link的接口不就是stlink的  模式啊

网友:
回帖奖励 +6 枚芯币

在keil可以设置仿真接口类型的

网友:
板子里面的接口运行的也是SW 板子外面的貌似也是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