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计

楼主:
设计滤波器时,可以根据预先确定的截止频率及增益通过查表法确定电路中的电容电阻值,怎么查表?比如我想设计Sallen -key二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30hz,增益为1,如何确定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参数

网友A:
你说的是RC滤波器,随便找个仿真软件就可以,仿真出来的就差不多。几乎仿真出来的就可以用。要是做射频滤波器,那就仿真参考,调试为主。。。。。

网友:
“怎么查表?”
这个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复。
查表,查曲线,那是中学数学课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表?”
这个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复。
查表,查曲线,那是中学数学课的内容。

有论文提到已知截止频率和增益可以通过查表法确定电阻电容值,所以问如何通过查表法?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RC滤波器,随便找个仿真软件就可以,仿真出来的就差不多。几乎仿真出来的就可以用。要是做射频滤波 ...

我在画信号放大电路电路图,中间用到滤波电路,我想用两个二阶Sallen -key滤波器级联构成四阶低通滤波器,所以在学习如何确定参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论文提到已知截止频率和增益可以通过查表法确定电阻电容值,所以问如何通过查表法?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表 ...

“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表”
原来还没有表。
这是一个,可以练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论文提到已知截止频率和增益可以通过查表法确定电阻电容值,所以问如何通过查表法?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表 ...

这是另一个,大同小异。算法是一样的。不过,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论文提到已知截止频率和增益可以通过查表法确定电阻电容值,所以问如何通过查表法?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表 ...

还有一个,仍然是大同小异。对照着看看吧,哪个清楚就用哪个。

网友D:
既然预先知道截止频率及增益
用仿真软件就行了,比如TI 的webench的滤波器设计,用ADS射频仿真也行,,
仿真出来电路都有了,何必算来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表”
原来还没有表。
这是一个,可以练习练习。

多谢。。

网友C:
9楼qwqwqw2088所述“用仿真软件”,不失为一种方法。简单快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楼qwqwqw2088所述“用仿真软件”,不失为一种方法。简单快捷。

恩,多谢,像经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的微伏级信号,滤波器类型该选用巴特沃斯还是切比雪夫,因为我不明白放大的微伏级信号通带是否允许纹波的存在。。滤波器增益设多大合适呢。。

网友:
我在你的滤波器快速实用设计中看到了通过查表法确定电路参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预先知道截止频率及增益
用仿真软件就行了,比如TI 的webench的滤波器设计,用ADS射频仿真也行,,
...

恩呢,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多谢,像经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的微伏级信号,滤波器类型该选用巴特沃斯还是切比雪夫,因为我不明白放大 ...

“经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的微伏级信号”
放大之后才微伏级?这个信号很微弱啊。那未放大之前必定更微弱。这么弱的信号,不是很容易处理的。
噪声水平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多谢,像经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的微伏级信号,滤波器类型该选用巴特沃斯还是切比雪夫,因为我不明白放大 ...

很难说应该选用哪种类型。
巴特沃斯还是切比雪夫还是什么别的类型,带内波动(不能叫纹波)、相位特性、带外衰减……各不相同。
选用哪种类型,全看你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的微伏级信号”
放大之后才微伏级?这个信号很微弱啊。那未放大之前必定更微弱。这 ...

是微伏级信号经仪表放大器放大,再经有源滤波电路滤波。。我没有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