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芯片选择没有问题的话,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什么原因呢

网友:
加载一个那个什么文件。。。就好了。在jlink设置的地方,添加相关的flash信息。选中对应芯片的

网友:
恩 芯片选对了

网友:
但问题还在

网友A:
好  问题解决了   谢谢    芯片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  问题解决了   谢谢    芯片的原因

肯定是你的device的型号么有选择正确吧。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device型号没错,设备也上电了,连接线没错,那只有问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你的device的型号么有选择正确吧。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

网友:
一看应该是你的设置出问题了,要上电,看debug那里能否检测芯片

网友:
一看应该是你的设置出问题了,要上电,看debug那里能否检测芯片,如果可以一般都是能烧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应该是你的设置出问题了,要上电,看debug那里能否检测芯片,如果可以一般都是能烧录的

ok咯  谢谢

网友D:
确认下设备选型和Flash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认下设备选型和Flash选型。

嗯  是这个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