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ADC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
大家好,问个问题:
28335 ADC转换结果,都是按照
这个公式计算吗?
如果我设置的参考电压是2.048V呢?

网友:
上面的公式是对应的3v参考电压的计算公式,如果参考电压为2.048那么输入为2.048时对应的数字量就为4096。
对应的/3就要改成/2.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