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建一个焊盘顶层和底层都有,但是不是通孔的

楼主:
我要做一个PCB,有个焊盘想弄成顶层和底层都有的,但是不要通孔的那种,不知道怎么弄啊??有大侠知道的不?求指教。。

网友A:
你是想做mark点吗?

网友:
没试过这种焊盘。
AD的话应该选择焊盘,设置为mul但是中间孔径设为0就可以做到了。不过长的好像通孔,,呵呵,,
话说为什么不直接弄两个焊盘呢。。一个焊盘,复制一下,其中一个改放置层为bottom不就好了。。。感觉这看起来更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这种焊盘。
AD的话应该选择焊盘,设置为mul但是中间孔径设为0就可以做到了。不过长的好像通孔 ...

好像也是哦。。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做mark点吗?

不是。是板子想用夹的。然后两个面就两个焊盘啦

网友:
顶层和底层不能,那叫“一个焊盘”吗?
如果它们在一个网络内,它们怎么连接呢?

网友:
一个焊盘顶层和底层都有,那时2个焊盘
如顶底相连就更好做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好像大致明白,您那样好像不太容易实现呢。就如下所示,顶层和底层之间虽然同属一条网络,但是通过pcb板材就隔开了啊。

网友:
要设置过孔的!

网友:
直接放置一个焊盘,把层设置为multil ay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