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管理芯片TP4056充电不转灯

楼主:
有用过充电管理芯片TP4056的人吗,该芯片使用中遇到一个现象充电满时不转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遇到该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maychang @dontium
大侠快来看看呀~~

网友A:
这个芯片性能好、价格低,几毛就可以买到。

它的电路很简单,只要按照推荐电路即可正常工作。

如果楼主检查电路没问题且焊接也正常,那就应该是IC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性能好、价格低,几毛就可以买到。

它的电路很简单,只要按照推荐电路即可正常工作。

如果楼 ...

焊了好几个电路板都是这样,而且电池满电后灯不切换,但是如果把电池拔下来,再插回去,就切换了,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至少先检查一下那两个“灯”和对应的两支限流电阻。

网友:
前段时间用过,不过没发现楼主说的问题呀
这片子充电最后阶段是涓流,这个时候插拔电池有可能会被判断为充满的
你一直充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转

网友:
变灯与bat脚的电容C13有关,有可能电容漏电流大

网友:
楼主用的是ESOP封装吧,底部热焊盘有记得接GND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