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UART通信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中断服务函数的头文件如何编写)

楼主: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一个MSP430的初学者,我今天学习的是串口通信,遇到好多好多问题,请你们指教!!!

1.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IFG2&=~UCA0TXIFG;
UART_OnTx();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IFG2&=~UCA0RXIFG;
UART_OnRx();
}

这两个中断服务程序的头文件header如何编写?

2、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1、中断服务函数不需要在头文件里写外部声明的
2、对于编译报警,可以复制相关报警项百度一下,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找到原因

网友: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上面这一行声明的是你所使用的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这个是你自己定义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函数名

你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对同一个中断向量USCIAB0TX_VECTOR定义了两个中断服务函数。

虽然在你看来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是两码事,但是他们是共享同一个中断向量的,所以要在中断服务里面区分,而不能直接粗暴的写两个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这个楼主也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