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12864串口程序,移植的51 的,屏上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
#include <msp43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CS_H P6OUT |= BIT0
#define CS_L P6OUT &= ~BIT0
#define SID_H P6OUT |= BIT1
#define SID_L P6OUT &= ~BIT1
#define SCLK_H P6OUT |= BIT2
#define SCLK_L P6OUT &= ~BIT2
uchar table[]={"abcdefg"};
/**************延时1ms************/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for(i = 150;i > 0;i--)  _NOP();
}
/************延时nms**************/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for(i = n;i > 0;i--)    delay_1ms();
}
/********发命令***********/
void send_com(uchar com_data)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 = 0xf8;
CS_H;
SCLK_L;
for(i=0;i<8;i++)
{
if((i_data&0x80)==0x80)
SID_H;
else
SID_L;
SCLK_L;
SCLK_H;
i_data = i_data<<1;
}
i_data = com_data;
i_data &= 0xf0;
for(i=0;i<8;i++)
{
if((i_data&0x80)==0x80)
SID_H;
else
SID_L;
SCLK_L;
SCLK_H;
i_data = i_data<<1;
}
i_data = com_data;
i_data <<= 4;
for(i=0;i<8;i++)
{
if((i_data&0x80)==0x80)
SID_H;
else
SID_L;
SCLK_L;
SCLK_H;
i_data = i_data<<1;
}
CS_L;
delay_nms(10);
}
/***************发数据******************/
void send_data(uchar com_data)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 = 0xfa;
CS_H;
SCLK_L;
for(i=0;i<8;i++)
{
if((i_data&0x80)==0x80)
SID_H;
else
SID_L;
SCLK_L;
SCLK_H;
i_data = i_data<<1;
}
i_data = com_data;
i_data &= 0xf0;
for(i=0;i<8;i++)
{
if((i_data&0x80)==0x80)
SID_H;
else
SID_L;
SCLK_L;
SCLK_H;
i_data = i_data<<1;
}
i_data = com_data;
i_data <<= 4;
for(i=0;i<8;i++)
{
if((i_data&0x80)==0x80)
SID_H;
else
SID_L;
SCLK_L;
SCLK_H;
i_data = i_data<<1;
}
CS_L;
delay_nms(10);
}
/***********初始化***************/
void init()
{
delay_nms(100);
send_com(0x30);
send_com(0x02);
send_com(0x0c);
send_com(0x01);
send_com(0x06);
send_com(0x80);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DIR |= BIT0 + BIT1 + BIT2;
uchar i;
for(i=0;i<7;i++)
{
send_data(table[i]);
}
while(1);
return 0;
}

网友:
猜测发送函数传送的太快,而且最大的bug是为什么初始化函数写了不用

网友:
12864和51单片机用的是同一个吗。硬件连接确保正确。430相关的脚位配置确定正确,51单片机主函数也是这样写的吗。是不是要初始化。时序是否准确,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