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280的SPI驱动程序

楼主:
BMP280的SPI驱动程序终于写好了。网上只有I2C接口的程序,而且也是不怎么行的。我的系统是MSP430采集温度传感器BMP280(没有用其中的气压检测功能)。
void bmp28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chipID;
  //#define BMP280_CHIPID_REG                    0xD0  /*Chip ID Register */
//#define BMP280_RESET_REG                     0xE0  /*Softreset Register */
//#define BMP280_STATUS_REG                    0xF3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BMP280_CTRLMEAS_REG                  0xF4  /*Ctrl Measure Register */
//#define BMP280_CONFIG_REG                    0xF5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chipID = bme280_read_reg (BMP280_CHIPID_REG);   //读取ID
  if(chipID==0x58)
  {
    LED_KEY1_ON;
  }
  bme280_write_reg (BMP280_RESET_REG,0xB6);       //复位寄存器
  bme280_write_reg (BMP280_CTRLMEAS_REG,0xe3);    //设置测量精度设置111 111 11:温度20bit 气压20bit 正常模式
  bme280_write_reg (BMP280_CONFIG_REG,0xF4);      //设置待机时间 滤波 3线4线设置111 111 11:温度20bit 气压20bit 正常模式
  chipID = bme280_read_reg (BMP280_CTRLMEAS_REG);
  if(chipID==0xE3)
  {
    LED_KEY2_ON;
  }
}

void bmp280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x,y,z;
  dig_t1 = ((unsigned short )bme280_read_reg(BMP280_DIG_T1_MSB_REG)<<8)
            +((unsigned short )bme280_read_reg(BMP280_DIG_T1_LSB_REG));
  dig_t2 = ((unsigned short )bme280_read_reg(BMP280_DIG_T2_MSB_REG)<<8)
            +((unsigned short )bme280_read_reg(BMP280_DIG_T2_LSB_REG));
  dig_t3 = ((unsigned short )bme280_read_reg(BMP280_DIG_T3_MSB_REG)<<8)
            +((unsigned short )bme280_read_reg(BMP280_DIG_T3_LSB_REG));
  x = bme280_read_reg(BMP280_TEMPERATURE_MSB_REG);
  y = bme280_read_reg(BMP280_TEMPERATURE_LSB_REG);
  z = bme280_read_reg(BMP280_TEMPERATURE_XLSB_REG);

  UT     = (((unsigned long )x<<16)+((unsigned short )y<<8)+z)>>4;//20bit
  delay_ms(10);
//  dig_t1 = 27504;
//  dig_t2 = 26435;
//  dig_t3 = -1000;
//  UT     = 519888;
  var1  = (((double)UT)/16384.0 - ((double)dig_t1)/1024.0) * ((double)dig_t2);
  var2  = ((((double)UT)/131072.0 - ((double)dig_t1)/8192.0) * (((double)UT)/131072.0 - ((double) dig_t1)/8192.0)) * ((double)dig_t3);
//  t_fine = (unsigned short)(var1 + var2);
  T  = (var1 + var2) / 5120.0;
//  T = 0;

}

网友A:
谁说II2C不行的,我用STM8软件模拟II2C完美驱动温度,气压,效果不错的

网友A:
我花一个月一口气把bmp180,bmp280,MPL3115A2,MS5611全驱动了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花一个月一口气把bmp180,bmp280,MPL3115A2,MS5611全驱动了一遍

请问你有MPL3115A2的程序么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厉害啊,能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MPL3115A2的程序么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MPL3115A2的程序么

可以借来参考一下么?还有我想问一下MPL3115A2的实物引脚是怎么排布的。我自己编写的程序数据线总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II2C不行的,我用STM8软件模拟II2C完美驱动温度,气压,效果不错的

没人说IIC不行,相信博世,只是我的水平有限,IIC的搞不定罢了,没你那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II2C不行的,我用STM8软件模拟II2C完美驱动温度,气压,效果不错的

分享一下资源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你有程序代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