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出错,PCB板已经做出来了,有没有技术修改?

楼主:
各位前辈:
  有没有遇到过,封装出错,需要在原板上修改的。
我画的QFN封装,本来是逆时针引脚顺序,可是我粗心画成顺时针了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从新投板成本太高,想在原有基础上修改。我想的是做一块PCB板贴装在原有的QFN封装上,在把芯片贴装上去,不知道这样可行性有多大。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问。。我没法给你保证啊。。。

,哎!终究不还是不完美。我想我还是搭飞线试一下吧。

网友B:
把芯片反着焊,不知你的芯片底部有地没有,否则这是个能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反着焊,不知你的芯片底部有地没有,否则这是个能用的方法。

40个引脚的QFN都可以反则接呀?有点多哟,飞线也很困难吧?不知道我说的那种方法,你试过没有,有没有可行性呢?

网友:
可以试试邮票孔的那种不过没见过这么密集的。

网友A:
你的板子已经打样了吗?说实在的你这样另外去弄个板子贴上去也是要花功夫的。全部绕过来也是不好画线的。我建议还是改下板子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已经打样了吗?说实在的你这样另外去弄个板子贴上去也是要花功夫的。全部绕过来也是不好画线 ...

不光打样了,而且贴装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想弄个板子贴上去。楼上说的反着焊接,我试了一下,觉得可行,但是不知道怎么固定。有没有上面好的材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光打样了,而且贴装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想弄个板子贴上去。楼上说的反着焊接,我试了一下,觉得可 ...

用柔性的是不是可以?FP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柔性的是不是可以?FPC

PFC应该能解决,但是怎么保证PFC焊接成功后,芯片能顺利的焊接上去呢?他们的焊接温度好像都一样,会不会焊好这个失去那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FC应该能解决,但是怎么保证PFC焊接成功后,芯片能顺利的焊接上去呢?他们的焊接温度好像都一样,会不会 ...

。。。。你这么问。。我没法给你保证啊。。。

网友:
40个引脚的QFN
搭飞也不是办法
批量不大还是改版吧,,
补活修活不如重新做活,,,,

网友D:
告诉楼主,焊接的时候你不要直视PCB,而是通过一面镜子,但是看芯片依然要直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楼主,焊接的时候你不要直视PCB,而是通过一面镜子,但是看芯片依然要直视。

通过一面镜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个引脚的QFN
搭飞也不是办法
批量不大还是改版吧,,
补活修活不如重新做活,,,,

11楼的说法我同意,这个还不如重新打板呢。lay就是如此,小手一抖,老板的“金币”就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告诉楼主,焊接的时候你不要直视PCB,而是通过一面镜子,但是看芯片依然要直视。

这个怎么个通过一面镜子法啊。。总感觉怪怪的这么做?没太大可操作性把

网友:
还是重新打板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个通过一面镜子法啊。。总感觉怪怪的这么做?没太大可操作性把

尼玛,你没有幽默感啊。。。。。。。

重新打板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尼玛,你没有幽默感啊。。。。。。。

重新打板是正道

我是这么认真的孩子。。幽默感是什么?我有点死脑筋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