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有三个中断INT1.6和INT1.1 INT1.2我分不清楚,麻烦各位指点

楼主:
各位,最近在学习ADC模块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28335ADC模块可以产生三个中断。分别是INT1.6的ADC中断,INT1.2的SEQ2中断和INT1.1的SEQ1中断。我就不太理解28335的ADC中断的怎么触发的。我知道排序器转换完一个序列就会触发一个中断。但这个INT1.6 INT1.1 INT1.2我用的时候究竟使能哪个中断?

网友A:
请阅读以下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upts章节中关于中断向量表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阅读以下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upts章节中关于中断向量表的内容。

datasheet是一大法宝,可惜还是有些地方阐述的不清楚。现在我知道这这个ADC中断跟SEQ中断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是属于ADC模块相关的中断,详细的我仍在调查,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