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仿真器问题

楼主:
5529LaunchPad或者G2LaunchPad上的板载仿真器能否应用于MSP430F6459单片机的程序烧写,我试了一下都是无法连接到设备,请问是不兼容吗?

网友:
能,必须能,你试试就行,线接好,软件只要支持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那个电容是100PF,板子是外部供电的,我连接时候launchpad上的3.3V管脚连在自己板子的电源管脚,然后RST TEST管脚也连在目标板子的SBW_RST与SBW_TEST上面,最后连接地现,所以总共用了4根线,用G2的仿真电路烧写时候出现的错误是could not find device,5529上的仿真电路烧写时候是unknow device。用了外部供电也是一样。 还有就是问一下最新的ez-fet不需要tusb2046b这个模块吗,我在官网上找的eZ-FET lite Rev1.10没有了TUSB2046B这部分,USB出来的数据直接连接到了仿真芯片5528上面,请问确实是这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