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 问题困扰 求解

楼主:
写了一个简单的串口文件,功能很简单。就是把接受到的串口消息再返回来。写入板子后,接受前400个数据没问题,后面的数据就出现跳变,变到某个稳定值之后稳定大概400个数据,然后跳变到下一个数据,不知为何,仿真没问题的说……求大神帮忙看下……

p

K

网友:
不清楚你的实现方式,我的建议么,参考altera的jtag_uart,收发各加一个fifo,这样是不是灵活多了呢。

网友:
群里有热心网友说:先让rx和tx直接短接 测试下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群里另一个网友转述:看了眼代码 觉得有点像时钟技术那边的计数误差;用25M的时钟计数,时间长了会少一个CLK的吧

网友:
代码看不清楚,直接贴代码,别用图片

网友:
代码看不清楚,,,如果都是400个数据有问题,可能是计数器问题, 若不稳地出现错误,仿真没问题,可以检查下串口器件。。。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