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驱动电路的电源怎么处理?

楼主:
目前在设计大功率(60W以上)的LED光源,使用的是LM3433的方案,参考Ti的电路。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电源,因为LM3433需要-12V供电,且该-12V直接连接到LED的负极(LED正极直接接地)。根据LM3433输出典型值,电流会达到最大20A以上(从GND流向-12V)。

我打算用24V/150W的开关电源作为总电源(是否合适?),请教下如何获得如此大电流的-12V?普通分压只能获得2A以下的电流驱动。

还是说我对电路的理解有误?

网友:
典型电路

网友:
赶紧让@maychang 大侠
and  @dontium 大侠和@qwqwqw2088 大侠来看看~~

网友A:
电源是为用电设备服务的。
你想要电源干什么,电源就应该满足你的要求,除非你的要求电源做不到。
你的LED,只说了个“60W以上”。这个LED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

网友A:
“我打算用24V/150W的开关电源作为总电源”
这个电源,似乎是为楼主的LM3433服务的。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级电源。

网友B:
楼主的设计任务是驱动 “ 60W LED ” ,根据楼主的叙述,在你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合适的情况下,就 “ 打算 ” 使用这个方案、那个思路的,不太合适吧。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才算最佳时,就限定了别人的思路。

“ 条条大路通北京 ” ,

估计你也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不如交给别人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为用电设备服务的。
你想要电源干什么,电源就应该满足你的要求,除非你的要求电源做不到。
你的LE ...

LED是3.6V,20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设计任务是驱动 “ 60W LED ” ,根据楼主的叙述,在你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合适的情况下,就 “ 打算 ” ...

嗯,新手,不知道电源这块怎么处理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用24V/150W的开关电源作为总电源”
这个电源,似乎是为楼主的LM3433服务的。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 ...

可能我表述的不太清楚,我想用LM3433开发LED光源,但是不太清楚需要怎样的电源去配合。从datasheet看只知道LM3433需要一个-12V和+5V,LED灯珠的额定工作条件是3.6V/21A.

我想知道怎么去弄出一个有-12V输出,且功率也能满足要求的电源?是否可以从我现有的24V/150W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搭电路实现?什么方法实现?

还是说只能找一个直接输出-12V,且满足功率的开关电源?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新手,不知道电源这块怎么处理合适

是新手就别搞这方案那方案的了,那是糊弄老板的。

LED电源,不就是个电源吗?LED电源比一般电源更容易做,因为它对波纹的要求极低,反馈网络不稳定时,仍然可以是个合格的LED电源。

所以,首先楼主要学会做220的电源就行了。等你学会了,方案自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表述的不太清楚,我想用LM3433开发LED光源,但是不太清楚需要怎样的电源去配合。从datasheet看只知 ...

先把10楼dontium的回复看明白。
注意这句“LED电源比一般电源更容易做”。

网友:
那你就别“我想用LM3433开发LED光源”,简单地做个输出20A的近似恒流源就好了。

网友:
60W能算大功率
简单的话24V可以找个lm2596-12V转换一下,看看电流是否够,LED一般要恒流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