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怎么老出这种幺蛾子呢

楼主:
u16 i = 0,j = 923;
i = j & 1;
结果 i = 0;
这是个神马情况?

网友:
看了一下,是1,不知道楼主到底是怎么弄的~~~

网友:
u16 i = 1,j = 923;
if(i ==( j & 1))
{

}
else
{

}
这样的居然执行else里的语句

网友:
优化了吧

网友:
优化等级一变有有若干问题,唉,麻烦

网友:
楼顶的情况试试如下:
u16 i = 0;
u16 j = 923;
i = j & 1;
这样可以吗?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类情况吗。如果把if(i ==( j & 1))改成if(j & 1),会是什么结果呢。楼主试一下看看。

网友:
变量被编译器优化了吧,可以定义成volatile类型变量防止被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