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产品故障求助

楼主:
modem设备批量出现故障,仅仅第一次上电功能不正常,之后重启上电功能是正常的;不过放一段时间(1个小时)有重复出现第一次上电不行;请问如何去分析呢? cpu flash 这些主要ic换了个遍,还是没找到原因;  怀疑是电源这块的原因,不过测量主电压12v 5v 3.3 都是正常的;目前真不知道如何分析了。。请教大神,可能文字描述不清楚,如果需要哪部分图,都可以上

网友A:
检查电源、上电复位和本振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上电复位和本振电路。

谢谢春阳大哥回复,1、电源测了都正常纹波也比较小。 2、复位是rc阻容复位。。用示波器看是有波形的;3、本振电路,有28.224M的正玄波,不过不太圆滑。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上电复位和本振电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上电复位和本振电路。

复位那一块。 我测量过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然后去掉u5,直接跳线接到cpu的reset上,第一次上电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春阳大哥回复,1、电源测了都正常纹波也比较小。 2、复位是rc阻容复位。。用示波器看是有波形的;3、 ...

你给出电路图是没什么用处的,这里说的三个方面要关注的是上电暂态的特性,具体来讲就是复位必须在电源稳定、本振稳定之后才能撤除,而本振要在电源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起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对工作不正常的设备人工复位,如果回复正常,则改进复位电路和/或电源。如非,外接合适的电源再试。本振电路,注意测量时引入的干扰,如果临界,该干扰会令本振貌似正常,实则不正常。好好想想前述之理论依据,要弄明白为什么这样测试及该观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电路图是没什么用处的,这里说的三个方面要关注的是上电暂态的特性,具体来讲就是复位必须在电源稳 ...

好的。谢谢。我去做一个手动按键复位,然后上电之后如果不正常就将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