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硬件教程-时钟系统

楼主:
28335的最大工作频率是250M,其时钟有两种产生途径,第一是直接使用外部时钟(通过XCLKIN接入),第二种方法是在X1和X2引脚外接外部晶振或共振器。系统时钟框图如下:

上述过程产生CLKIN,直接供给CPU,CPU同时向外供给SYSCLKOUT给各个外设。SYSCLKOUT=SYSCLKIN.SYSCLK经过HISPCP LOSPCP的分频后可以送给各个外设,注意,HSPCLK和LSPCLK是独立设定的,也不一定存在。下面是一段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Pll(Uint16 val, Uint16 divsel)
{

   // Make sure the PLL is not running in limp mode
    //若为1,检测时钟错误,未发现时钟
   if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STS != 0)
   {
      // Missing external clock has been detected
      // Replace this line with a call to an appropriate
      // SystemShutdown(); function.
      asm("        ESTOP0");
   }

   // DIVSEL MUST be 0 before PLLCR can be changed from
   // 0x0000. It is set to 0 by an external reset XRSn
   // This puts us in 1/4
   //将分频设置为4,即CLKIN=1/4OSCCLK
   if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判断,此位应为0,才能继续设置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EDIS;
   }

   // Change the PLLCR
   //结合上述设置 CLKIN=(OSCCLK * 10)/4
    if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

        EALLOW;
          // Before setting PLLCR turn off missing clock detect logic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1;        //关闭时钟错误检测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设置PLL的乘因子
          EDIS;

          // Optional: Wait for PLL to lock.
          // During this time the CPU will switch to OSCCLK/2 until
          // the PLL is stable.  Once the PLL is stable the CPU will
          // switch to the new PLL value.
          //
          // This time-to-lock is monitored by a PLL lock counter.
          //
          // Code is not required to sit and wait for the PLL to lock.
          // However, if the code does anything that is timing critical,
          // and requires the correct clock be locked, then it is best to
          // wait until this switching has completed.

          // Wait for the PLL lock bit to be set.

          // The watchdog should be disabled before this loop, or fed within
          // the loop via ServiceDog().

          // Uncomment to disable the watchdog
          DisableDog();
        //等待PLL稳定
          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
          {
            // Uncomment to service the watchdog
              // ServiceDog();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0;            //使能时钟错误检测
          EDIS;
    }

    // If switching to 1/2
    //传入参数为2,结合上述设置 CLKIN=(OSCCLK * 10)/2
    if((divsel == 1)||(divsel == 2))        //1为/4,2为/2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divsel;
        EDIS;
    }

    // If switching to 1/1
    // * First go to 1/2 and let the power settle
    //   The time required will depend on the system, this is only an example
    // * Then switch to 1/1
    if(divsel == 3)        //只有直通方式或外部晶振方式才可设置此参数3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2;
        DSP28x_usDelay(1500);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3;
        EDIS;
    }
}

看门狗电路模块如下

关门狗电路设置一般如下:
void DisableDog(void)
{
    EALLOW;
    SysCtrlRegs.WDCR= 0x0068;
    EDIS;
}

下面探讨一下如何配置外围系统的时钟

外设的时钟的总体框架为:

总体配置LOSPSP和HISPSP的代码如下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0;        //         High speed clock = SYSCLKOUT/1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4;        //         Low speed clock= SYSCLKOUT/8

对于xintf:

配置代码如下: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0;  //XTIMCLK = SYSCLKOUT/1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0;  //XCLKOUT is equal to XTIMCLK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XCLKOUT is enabled. (default)

配置ADC的代码如下:
//The ADC module is clocked by the high-speed clock (HSPCLK)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 ADC

同理,对其他外设时钟的配置如下:
SysCtrlRegs.PCLKCR0.bit.I2CAENCLK = 0;   // I2C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AENCLK = 1;   // SCI-A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BENCLK = 0;   // SCI-B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CENCLK = 0;   // SCI-C
SysCtrlRegs.PCLKCR0.bit.SPIAENCLK = 1;   // SPI-A
SysCtrlRegs.PCLKCR0.bit.MCBSPAENCLK = 1; // McBSP-A
SysCtrlRegs.PCLKCR0.bit.MCBSPBENCLK = 1; // McBSP-B
SysCtrlRegs.PCLKCR0.bit.ECANAENCLK = 0;    // eCAN-A
SysCtrlRegs.PCLKCR0.bit.ECANBENCLK = 0;    // eCAN-B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Dis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1ENCLK = 1;  // ePWM1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2ENCLK = 1;  // ePWM2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3ENCLK = 0;  // ePWM3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4ENCLK = 0;  // ePWM4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5ENCLK = 1;  // ePWM5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6ENCLK = 1;  // ePWM6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En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3ENCLK = 0;  // eCAP3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4ENCLK = 0;  // eCAP4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5ENCLK = 0;  // eCAP5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6ENCLK = 0;  // eCAP6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1ENCLK = 0;  // eCAP1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2ENCLK = 0;  // eCAP2
SysCtrlRegs.PCLKCR1.bit.EQEP1ENCLK = 0;  // eQEP1
SysCtrlRegs.PCLKCR1.bit.EQEP2ENCLK = 0;  // eQEP2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0ENCLK = 1; // CPU Timer 0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1ENCLK = 1; // CPU Timer 1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2ENCLK = 1; // CPU Timer 2

SysCtrlRegs.PCLKCR3.bit.DMAENCLK = 1;       // DMA Clock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 XTIMCLK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 GPIO input clock

完整设置代码如下:
void InitPeripheralClocks(void)
{
    EALLOW;

    // HISPCP/LOSPCP prescale register settings, normally it will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0;        //分频值为此值乘2,0为1,分频值为2. ADC   60M,         High speed clock = SYSCLKOUT/1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4;        //分频值为此值乘2,0为1.SCI,SPI,McBsp    15M100        Low speed clock= SYSCLKOUT/8

// XCLKOUT to SYSCLKOUT ratio.  By default XCLKOUT = 1/4 SYSCLKOUT
   // XTIMCLK = SYSCLKOUT/2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0;  //XTIMCLK = SYSCLKOUT/1
   // XCLKOUT = XTIMCLK/2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0;  //XCLKOUT is equal to XTIMCLK
   // Enable XCLKOUT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XCLKOUT is enabled. (default)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s set for the selected peripherals.
// If you are not using a peripheral leave the clock off
// to save on power.
//
// Note: not all peripherals are available on all 2833x derivates.
// Refer to the datasheet for your particular device.
//
// This function is not written to be an example of efficient code.
    //The ADC module is clocked by the high-speed clock (HSPCLK)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 ADC

   // *IMPORTANT*
   // The ADC_cal function, which  copies the ADC calibration values from TI reserved
   // OTP into the ADCREFSEL and ADCOFFTRIM registers, occurs automatically in the
   // Boot ROM. If the boot ROM code is bypassed during the debug process, the
   // following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for the ADC to function according
   // to specification. The clocks to the ADC MUST be enabled before calling this
   // function.
   // See the device data manual and/or the ADC Reference
   // Manual for more information.

    ADC_cal();

    SysCtrlRegs.PCLKCR0.bit.I2CAENCLK = 0;   // I2C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AENCLK = 1;   // SCI-A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BENCLK = 0;   // SCI-B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CENCLK = 0;   // SCI-C
    SysCtrlRegs.PCLKCR0.bit.SPIAENCLK = 1;   // SPI-A
    SysCtrlRegs.PCLKCR0.bit.MCBSPAENCLK = 1; // McBSP-A
    SysCtrlRegs.PCLKCR0.bit.MCBSPBENCLK = 1; // McBSP-B
    SysCtrlRegs.PCLKCR0.bit.ECANAENCLK = 0;    // eCAN-A
    SysCtrlRegs.PCLKCR0.bit.ECANBENCLK = 0;    // eCAN-B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Dis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1ENCLK = 1;  // ePWM1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2ENCLK = 1;  // ePWM2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3ENCLK = 0;  // ePWM3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4ENCLK = 0;  // ePWM4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5ENCLK = 1;  // ePWM5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6ENCLK = 1;  // ePWM6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En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3ENCLK = 0;  // eCAP3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4ENCLK = 0;  // eCAP4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5ENCLK = 0;  // eCAP5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6ENCLK = 0;  // eCAP6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1ENCLK = 0;  // eCAP1
    SysCtrlRegs.PCLKCR1.bit.ECAP2ENCLK = 0;  // eCAP2
    SysCtrlRegs.PCLKCR1.bit.EQEP1ENCLK = 0;  // eQEP1
    SysCtrlRegs.PCLKCR1.bit.EQEP2ENCLK = 0;  // eQEP2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0ENCLK = 1; // CPU Timer 0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1ENCLK = 1; // CPU Timer 1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2ENCLK = 1; // CPU Timer 2

    SysCtrlRegs.PCLKCR3.bit.DMAENCLK = 1;       // DMA Clock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 XTIMCLK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 GPIO input clock

    E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