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CRR寄存器的值变化,但是PWM对应输出端的输出电压 ...

楼主(2015-12-29):
PWM的CRR寄存器的值变化,但是PWM对应输出端的输出电压波形图相同
PWM的CRR寄存器的值变化,但是PWM对应输出端的输出电压波形图相同,比如说TIM1_PWM_Init(899,0);
TIM_SetCompare1(TIM1,900);
TIM_SetCompare1(TIM1,0);
波形一样
寄存器

楼主:
PWM的CRR寄存器的值变化,但是PWM对应输出端的输出电压波形图相同,比如说TIM1_PWM_Init(899,0);
TIM_SetCompare1(TIM1,900);
TIM_SetCompare1(TIM1,0);
波形一样

网友A:
你用899,与900比较?换个100看看,占空比还是不是一样?

楼主:
占空比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