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设计

楼主:
根据1N4148温度扫描得到的结果,我考虑利用运放和1N4148设计一个温度传感器。
但是在设计仿真电路图过程中发现:将1N4148接到反向输入端时,温度扫描输出端口电压发现输出信号与温度成线性关系,但是,当1N4148接到运放同向输入端时,虽然温度扫描得到的结果一致,但是在27度的仿真下接通电路会发现输出值一闪而过,接着就一直输出-14v(没有使用1N4148也是这个值)。
请问各位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接到同向或反向输入端是一样的,输出信号等于通过1N4148的恒定电流乘以不同温度下的阻值。谢谢各位~

接反向输入端的仿真电路图如下:

接反向输入端的温度传感器

接反向输入端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你这样姐运放会震荡吧。应该是让二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然后用运放电路将二极管端口的电压做线性变换才对

网友:
“当1N4148接到运放同向输入端时”
怎么接的?没有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的图。

网友:
请教一下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