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工减料的Mini Dock?

楼主: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活动,9.9购买开发板,还包邮!!!
于是就下手了,下面是链接,刚看了一眼,目前第一批已售罄。。。

到手之后,开发板没怎么玩,对这个MiniDock挺感兴趣:

板子是 Arduino Interface 接口,并且按键、串口、SPI Flash什么的都有

分割线

今天用串口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有时候串口发送数据会丢失(115200 bps,一次发送512字节)

后来做了下面的实验,把 Tx和Rx引脚短接,如下图所示

然后,自发自收,可是居然收不到数据了,一个数据都收不到!!!

但是,手头的另一块MAX3232的板子这么接完全可以,正确率几乎是100%

官方的原理图如下所示

板子上和原理图唯一的不同是,芯片采用了 Sipex 公司的 Sp3232!

那就换个MAX3232 试试,刚好手头有这个芯片

没想到,焊上之后,正确率立马100%

是个别现象,还是芯片有问题?

麻烦有这个板子的小伙伴也试试看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
最初怀疑去耦电容不够,所以在三个芯片的0.1uF电容旁边分别并联了10uF的贴片电容
但是,焊上去之后没有任何改善

次晨补充:
为了更加严谨的验证,把拆下来的Sp3232焊到了自制的串口板上面,做了如下验证

自发他收时
波特率 数据包长度 接收到的长度 正确率:发送/接收(测试10包数据共5120 byte)
9600       512               512              100% / 100%
19200     512               512              100% / 100%
38400     512               512              100% / 100%
57600     512               512              100% / 100%
115200   512               512               3.5%/100%(发送情况下:仅在发送数据为0时接收正确)

自发自收时
一个都收不到!!!(实际上发出去了,但是没收到)

网友:
除非是国产的仿制芯片,一般是不会有这个情况的。难道是因为9.9元的成本压力?

网友A:
如果都不能工作,肯定就不会卖给你了。可能只是芯片烧了。注意防静电。232芯片容易坏

网友:
帮顶,看看问题根源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不能工作,肯定就不会卖给你了。可能只是芯片烧了。注意防静电。232芯片容易坏

最初用9600波特率和19200波特率做短包(小于32字节)传输没有发现问题,所以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B:
结论是Sipex 公司的 Sp3232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论是Sipex 公司的 Sp3232有问题?

至少我手头这块板子上的这片有问题

网友C:
有没有程序,我找找我的看,看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程序,我找找我的看,看看可以不

直接用串口助手收发数据,试试9600 和115200波特率下,自发自收正确率怎么样

如果能收到,试试一次发100个字节,发送10次,看看误码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程序,我找找我的看,看看可以不

附一个串口调试小软件

网友:
感觉楼主中奖了

网友D:
你可以买上10块板子验证一下吗!
反正才9块9一块,还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买上10块板子验证一下吗!
反正才9块9一块,还包邮的!

我的这块已经验证完了,剩下的等待大拿去耍了

网友C:
我发现,我没有串口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买上10块板子验证一下吗!
反正才9块9一块,还包邮的!

话说“敲代码”兄是山东人?

网友:
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买了一批某国产232,用几天就坏,很快,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没有串口线

好吧,有空在玩

网友F:
我的还好点自收发没问题单片机发电脑收一定概率出错,我以为飞思卡尔的RC精度不行就扔到角落了结果是这样,采购太不负责了。换上美信的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还好点自收发没问题单片机发电脑收一定概率出错,我以为飞思卡尔的RC精度不行就扔到角落了结果是这样, ...

好吧,这么看我遇到的问题不是个例了

网友:
楼主如果通知一声,我也会下手购买的

网友G:
你们都有问题 ,难道迫于压力 用了拆机件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有问题 ,难道迫于压力 用了拆机件吗

拆机件应该不至于,都上批量了怎么着也是全新的

网友I:
拆机件针脚整形后,重新上编带,在深圳做这活的人多的是

我们上次买了一批TI的某颗芯片,卖家说这是台产的,其实就是拆机件,针脚氧化还算是小事,还有相当数量的针脚变形,根本没法上贴片机,最可气的是本来芯片应该是14脚封装,编带里面居然有16脚封装的芯片,而且和14脚的芯片激光刻印是完全一样的,后来没办法全部都退掉了换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机件针脚整形后,重新上编带,在深圳做这活的人多的是

我们上次买了一批TI的某颗芯片,卖家说这是台产 ...

长知识了,之前很少在网上买芯片,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机件应该不至于,都上批量了怎么着也是全新的

不一定啊  现在的翻新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话说“敲代码”兄是山东人?

山东潍坊的,兄弟那人啊??

网友:
有这事?我也买了一块,但是吃灰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东潍坊的,兄弟那人啊??

我是青岛人

以后称呼你为风筝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青岛人

以后称呼你为风筝兄

青岛五四广场标志,四月的风,以后称你为风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机件针脚整形后,重新上编带,在深圳做这活的人多的是

我们上次买了一批TI的某颗芯片,卖家说这是台产 ...

这都行,JS太可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青岛五四广场标志,四月的风,以后称你为风兄!

风兄。。。。丰胸。。。。额。。。这个也太。。。不厚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风兄。。。。丰胸。。。。额。。。这个也太。。。不厚道了。。。

没说“逢凶”,已经很照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说“逢凶”,已经很照顾你了!

网友J:
两个山东老乡真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山东老乡真好玩

你也一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山东老乡真好玩

SOSO来一起做风筝

网友J:
一个风筝,一个风兄,我索性做疯子吧 ,至少还有做天才的潜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风筝,一个风兄,我索性做疯子吧 ,至少还有做天才的潜质,哈哈

原来天才都是“疯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