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0移植到协议栈就不可以了

楼主:
各位学习ZigBee的朋友,有没有谁做过SHT10移植协议栈的实验的啊,我自己写的驱动可以用,但是移植协议栈以后就只能收到乱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答

网友:
描述不太清楚。。
sht10读取数据的延迟时间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太清楚。。
sht10读取数据的延迟时间有点长

我之前用的端口是DATA:P0.0,SCL:P0.1,后来改成DATA:P0.1,SCL:P1.7我就解决了,但是还是很纳闷,我查看了协议栈的端口,把复用的也修改了还是不行,不过反正能用了,只是问题还没解决,有没有大神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
一般协议栈具有最高优先级,在协议栈工作时,MCU有些片内外设是无法调动的。怀疑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Contiki 下有他的驱动